[经验知识] DFT是什么?

楼主(2024-02-05):
最近质量部门的人来问我要DFT报告,说是什么Design for test的报告;
于是我问他们,这个是什么,质量的人说,上次跟客户沟通时,客户提到的,我们Design for test是怎么做的;
于是质量就来找我们要这个东西了;
我白度了一下,看网上的介绍是芯片设计的东西;
所以忍不住来这里问一下:大伙,你们会有这个DFT的要求吗?

网友A:
电子产品,特别是自动化测试程度较高的行业都需要

网友B:
【DFT - Design For Test】
测试设计是质量保证所使用的一种方法。
由工程师设计,并说明如何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上进行相关指标的测试。

假设设计的电路如下列帖子所示(1#):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这里有三个点要测试:VCC,VREF 和 VOUT 。
工程师在设计的线路板上应加上这三个节点的焊盘,焊盘周围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在产线上由相应的测试工具将探针接触这三个节点的焊盘获得测试数据。
由这些测试数据,根据设计要求,确定生产过程中是否有异常出现。

工程师关于测试的设计、要求以及产线数据一起应该就是客户想要的 DFT 报告。
通过这个报告,客户可以知道供应商的质量及其控制情况。

【质量报告】
一般而言,客户(质量部门)只需要一份质量报告就行,并不需要供应商的 DFT 报告。
很可能是客户在提醒你们需要提高和控制好质量。

质量报告是取若干样品,测出相关指标(VCC,VREF 和 VOUT),
据此计算出质量指标(失效率)是否满足要求。

这里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资料供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1786-1-1.html

网友C:
普通成熟的电路设计我们一般不考虑这个,有些测试验证的电路会预留一些测试点,甚至会设计一些辅助电路用来测试;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为方便量产单板测试,有时候也需要设计一些用于辅助测试的电路。
DFM要求较高,生产上有独立部门对可制造性进行评审。

网友D:
没用过呢

网友E:
原以为是傅里叶变换

网友F:
我也原以为是傅里叶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T - Design For Test】
测试设计是质量保证所使用的一种方法。
由工程师设计,并说明如何在实验室和生 ...

谢谢指导;
不过你这里提到的DFSS,能否再多介绍一些东西,方便入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特别是自动化测试程度较高的行业都需要

不知道有没有DFT模板啊,能让我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成熟的电路设计我们一般不考虑这个,有些测试验证的电路会预留一些测试点,甚至会设计一些辅助电路用来 ...

测试点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输出生产测试点位图文件,以方便生产使用的;
这里不知道大神有没有DFT的模板啊,能分享一下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不过你这里提到的DFSS,能否再多介绍一些东西,方便入门啊; ...

DFSS 的内容确实比较多,如果有比较好的数学(数理统计)基础应该比较容易快上手。

建议先花点功夫照着三角波的例子依样做一遍。先看看是不是有兴趣深入下去。
如果中间有太多不明白的地方,可能就要先把数学以及实验设计那些知识先啃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