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ICACHE和DCACHE?

楼主(2024-02-05):
单片机里有8K ICACHE和 单片机有4K ICACHE, 4K DCACHE哪个加速性更好些?运行算度更快点

网友A:
自己测试下

楼主:
没那条件

网友B(2024-03-20):
在单片机中,ICACHE(指令缓存)和 DCACHE(数据缓存)都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但它们的加速效果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程序特征

GOOD

网友C:
通常情况下,ICACHE的加速效果更为显著。因为指令缓存可以缓存程序的指令,减少了从内存中读取指令的时间,从而提高了程序的执行速度

网友D:
一般来说,是对于循环执行的程序或者频繁执行的子程序,ICACHE的加速效果会更为明显。

网友E:
ICACHE和DCACH不是一个作用,不好直接比较的

网友F:
相比之下,DCACHE的加速效果可能相对较小,因为数据缓存的命中率通常比指令缓存低,而且对于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数据缓存的使用可能并不频繁

网友G:
一般要开启cache比较好吧

网友H:
这个好像是根据单片机速度来说的,速度越快可以开的越高

网友I:
我觉得根据你的程序可以来选择性的设置cache的吧

网友J:
如果你需要在单片机中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优先考虑增加ICACHE的大小

网友K:
这一般能开8K不用4K的吧

网友L:
这8K和4K都代表什么含义啊?

楼主(2025-09-12):
引用 网友B:
在单片机中,ICACHE(指令缓存)和 DCACHE(数据缓存)都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但它们的加速效果取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