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验证CW32各时钟频率输出的方法

楼主(2024-02-05):
CW32F030 支持将内部各种时钟信号输出到外部引脚。用户可利用该功能对当前系统的 CPU 运行频率、系统总线频率、外设工作频率等进行测量。
• HCLK_OUT 引脚 输出 HCLK 时钟信号
• PCLK_OUT 引脚 输出 PCLK 时钟信号
• HSE_OUT 输出 HSE 时钟信号
• HSI_OUT 输出 HSIOSC 时钟信号
• LSE_OUT 输出 LSE 时钟信号
• LSI_OUT 输出 LSI 时钟信号
• PLL_OUT 输出 PLL 时钟信号
• MCO_OUT 引脚 输出 HCLK/PCLK/HSIOSC/LSI/HSE/LSE/PLL/RC150K/RC10K 时钟信号,时钟输出到 MCO_OUT 引脚前可通过预分频器进行分频(有效分频系数为 1、2、8、64、128、256、512、1024),以便低带宽仪表能准确测量信号。

网友A:
低带宽仪表一般使用F030系列的MCU就能满足需求

网友B:
CW32F030 支持将内部各种时钟信号输出到外部引脚。

网友C:
用户可利用该功能对当前系统的 CPU 运行频率、系统总线频率、外设工作频率等进行测量。

网友D:
时钟输出到 MCO_OUT 引脚前可通过预分频器进行分频(有效分频系数为 1、2、8、64、128、256、512、1024)

网友E:
学习一下,支持国产MCU

网友F:
HCLK_OUT 引脚 输出 HCLK 时钟信号

网友G:
可以用来验证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一般不怎么用,除非时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