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RTC时间戳功能

楼主(2024-02-05):
CW32F030 RTC 支持时间戳功能,即通过 RTC_TAMP 引脚触发,将当前时间和日期分别保存到时间戳日期寄存器 RTC_TAMPDATE和时间戳时间寄存器 RTC_TAMPTIM,同时可产生时间戳中断。
控制寄存器 RTC_CR2 的 TAMPEDGE 位域用来选择触发时间戳的信号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有效,RTC_CR2 寄存器的 TAMPEN 位域用于使能时间戳功能。

网友A:
时间戳是由队列保存的吧

网友B:
可产生时间戳中断具体的使用场景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嘛

官网有例程的

网友C:
控制寄存器 RTC_CR2 的 TAMPEDGE 位域用来选择触发时间戳的信号

网友D:
时间戳中断具体是怎么执行的呢

RTC_CR2 寄存器的 TAMPEN 位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间戳中断具体是怎么执行的呢

通过内部的寄存器进行相关设置

网友F:
CW32F030 RTC 支持时间戳功能,即通过 RTC_TAMP 引脚触发,将当前时间和日期分别保存到时间戳日期寄存器 RTC_TAMPDATE和时间戳时间寄存器 RTC_TAMPTIM,同时可产生时间戳中断。

网友G:
学习一下,支持国产MCU

网友H:
可产生时间戳中断

网友I:
RTC 支持时间戳功能

网友J:
CW32F030 RTC 支持时间戳功能,即通过 RTC_TAMP 引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