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USART同步模式波特率设置

楼主(2024-02-05):
CW32F030 UART同步半双工模式下,波特率计算公式:
BaudRate = UCLK / 12
其中,UCLK 是 UART 的传输时钟,其来源可以是 PCLK、LSE 或 LSI,通过控制寄存器 UARTx_CR2 的 SOURCE位域来选择。

网友A:
控制寄存器 UARTx_CR2都有哪些参数?

网友B:
SOURCE位域来选择时钟源,这个都有哪些配置过程

网友C:
通过控制寄存器 UARTx_CR2 的 SOURCE位域来选择。

网友D:
USART同步模式具体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SART同步模式具体是如何设置的

CW32F030 UART同步半双工模式例程,请参考CW32F030标准外设库中的\Examples\UART\UART_Synchronous目录。

网友F:
串口通讯在单片机上还是挺常用的

网友G:
CW32F030 UART同步半双工模式下,波特率计算公式:
BaudRate = UCLK / 12

网友H:
学习一下,支持国产MCU

网友I:
有没有具体的例程

网友J:
常用的一般有9600  115200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