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UART中偶校验和奇校验

楼主(2024-02-05):
奇校验:校验位使一帧数据中数据位和校验位中“1”的总数为奇数。
偶校验:校验位使一帧数据中数据位和校验位中“1”的总数为偶数。

网友A:
奇偶校验的作用是啥

校验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B:
奇偶校验一般很少使用吧

使用奇偶校验还是挺普遍的,建议使能它。

网友C:
奇偶检验位是不是进行数据防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奇偶检验位是不是进行数据防错的?

必须是进行数据校验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奇偶校验一般很少使用吧

确实是一般很少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奇偶检验位是不是进行数据防错的?

校验就是确认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奇偶校验的作用是啥

校验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H:
学习一下,支持国产MCU

网友I:
奇偶检验位是进行数据防错的?

网友J:
校验配置了就好,不用手动校验的

网友K:
奇偶检验是最简单的一种校验了,当然出错的概率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