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I2C时钟发生器

楼主(2024-02-05):
串行时钟发生器用来产生 I2C 通信的波特率时钟 SCL。串行时钟发生器采用 PCLK 作为输入时钟,通过 1 个 8bit的计数器计数,输出所需波特率的 I2C 时钟信号。
SCL 时钟频率计算公式:
fSCL = fPCLK / 8 / ( BRR + 1 )

其中,BRR 通过波特率计数器配置寄存器 I2Cx_BRR 配置,BRR 有效范围为 1 ~ 255。串行时钟发生器的计数器计数由 I2Cx_BRREN 寄存器的 EN 位域使能,EN 为 1 使能,为 0 禁止。主机时应设置
EN 为 1,从机时该位不影响。

网友A:
IIC与IIS区别是什么

楼主(点评):
完全是两个东西,两种通信总线

网友B:
从机时使能默认是一直开启的吧

网友C(点评):
由主机提供

网友D:
串行时钟发生器的计数器计数由 I2Cx_BRREN 寄存器的 EN 位域使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机时使能默认是一直开启的吧

CW32为I2C从机时,需要配置从机地址I2Cx_ADDRx,且设置使能应答标志I2Cx_CR.AA 为 1才能被I2C主机寻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从机时使能默认是一直开启的吧

其实可以理论上设置开启

网友G:
SCL 时钟频率计算公式:
fSCL = fPCLK / 8 / ( BRR + 1 )

网友H:
串行时钟发生器采用 PCLK 作为输入时钟,通过 1 个 8bit的计数器计数,输出所需波特率的 I2C 时钟信号。

网友D:
串行时钟发生器用来产生 I2C 通信的波特率时钟 SCL。

网友I:
通过 1 个 8bit的计数器计数,输出所需波特率的 I2C 时钟信号。

网友J:
学习一下,支持国产MCU

网友K:
可以使能开启

网友L:
I2C驱动液晶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