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什么是ADC模拟看门狗

楼主(2024-02-05):
模拟看门狗功能,支持将 ADC 转换结果与用户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支持上阈值、下阈值、区间值比较,通过阈值寄存器 ADC_VTH 和 ADC_VTL 设置比较阈值。
模拟看门狗功能只在单通道模式时起作用。设置控制寄存器 ADC_CR1 的 WDTALL 位域为 1,使能模拟看门狗,通过 ADC_CR1 寄存器的 WDTCH 位域使能指定通道的模拟看门狗功能。
模拟看门狗功能常用于对模拟量的自动监测,如果设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ADC_IER 的相应位域(WDTR、WDTH、WDTL),当 ADC 转换结果符合用户预期时,将产生中断请求。

网友A:
模拟看门狗在模数转换时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B:
模拟看门狗功能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C(点评):
独立看门狗用的多一点

网友D:
模拟看门狗功能常用于对模拟量的自动监测

网友E:
模拟看门狗功能只在单通道模式时起作用

网友F:
当 ADC 转换结果符合用户预期时,将产生中断请求。

网友G:
模拟看门狗支持将 ADC 转换结果与用户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支持上阈值、下阈值、区间值比较

网友H:
模拟看门狗功能只在单通道模式时起作用。

网友I:
学习一下,支持国产MCU

网友J:
没用过,了解一下

网友K:
支持上阈值、下阈值、区间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