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做一个逆变器,没有开源的代码学习一下?

楼主(2024-02-05):
最近正在做一个逆变器,老板让我用DSP做,各位大佬有没有开源的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A:
立创开源广场上可以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样老板开除它,别上当

网友C:
Github 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D:
正好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逆变器还是不容易搞的,纯逆变部分代码没有多少行。
关键是逆变器的控制理论,这个不是短时间能搞定的

有没有逆变器的控制芯片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样做起来应该会比较简单吧

网友F(2024-03-07):

DSP代码开源的相对比较少啊,直接用那种免代码开发芯片做开发,就当成DSP来用就行了。这种免代码开发的电源芯片特别适合咱们这种不想搞得太复杂,或者没有太多编程经验的人。它能够让我们快速搭建出电源,而且还能方便地调整参数、监控状态,甚至实现一些优化和保护功能。它让开发变得简单又高效,真的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