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V3是调节输入电压范围的吗,RV4是调节放大倍率

楼主(2024-02-05):
如果输入AB是0-5V,这个电路的输出范围是多大?为了适应交流输入另一路加入了电容,目前是10uf,如下图

A端输入交流电压的范围是由RV1来决定的吗,分压比,目前mcp602是单电源5V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RV4是调节放大倍率正确。

RV3不是调节输入电压范围,而是调整交流输入电压的偏置电压。相当于在交流电压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直流分压,不同的直流分压,将影响输出波形,如附图所致:

当调制偏压等于0时,输出波形跟半波整流一样,为典型的脉冲半波; 当调制偏压大于0,小于交流信号的峰值时(如图中U1),输出的波形类似于图中输出波形1;当调制偏压大于交流信号的峰值时(如图中U2),输出波形如图中的输出波形2。

网友B:
调节RV1应该对输入电压的幅值应该有些影响,具体推导一下公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