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定时器

楼主(2024-02-05):
一、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溢出中断是定时器最基础功能,进入中断的时间周期可由相关寄存器配置。
1、 定时器计数器值 TMRx_CVAL
2、 定时器预分频寄存器 TMRx_DIV
3、定时器周期寄存器(TMRx_PR)
定时器中断频率计算公式如下:

配置流程
1  编写定时器溢出中断函数的应用程序
2  开启定时器外设时钟
3  配置定时器 TMRx_DIV 寄存器和 TMRx_PR 寄存器
4  配置定时器为向上计数方向
5 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
6  开启 NVIC 溢出中断
7 开启定时器计数
代码介绍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 */
system_clock_config();
/* LED 延时函数等初始化 */
at32_board_init();
/* 获取系统时钟 */
crm_clocks_freq_get(&crm_clocks_freq_struct);
/* 点亮 LED2/LED3/LED4 */
at32_led_on(LED2);
at32_led_on(LED3);
at32_led_on(LED4);
/* 开启 TMR1 时钟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
/* 配置定时器 TMRx_DIV 寄存器和 TMRx_PR 寄存器 */
/* systemclock/24000/10000 = 1hz */
tmr_base_init(TMR1, 9999, (crm_clocks_freq_struct.ahb_freq / 10000) - 1);
/*配置定时器为向上计数方向,如果选择向上计数也可以不配置该语句,
因为 TMR 默认就是向上计数模式 */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 开启定时器溢出中断 */
tmr_interrupt_enable(TMR1, TMR_OVF_INT, TRUE);
/* 开启 NVIC 溢出中断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TMR1_OVF_TMR10_IRQn, 0, 0);
/* 开启定时器计数 */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clkout_config();
while(1)
{

}
}

中断函数

void TMR1_OVF_TMR10_IRQHandler(void)
{
/* 判断溢出标志位是否置起 */
if(tmr_flag_get(TMR1, TMR_OVF_FLAG) == SET)
{
/* 增加应用程序 */
at32_led_toggle(LED3);
tmr_flag_clear(TMR1, TMR_OVF_FLAG);
}
}
实验效果
LED3 每 1 秒翻转一次
二、PWM输出
PWM 输出是定时器最常用的输出模式,分为 PWM 模式 A 和 PWM 模式 B 。其差异在于:
PWM 模式 A :
- OWCDIR=0 ,若 TMRx_C1DT>TMRx_CVAL 时设置 C1ORAW 为高,否则为低;
- OWCDIR=1 ,若 TMRx_ C1DT <TMRx_CVAL 时设置 C1ORAW 为低,否则为高。
PWM 模式 B :
- OWCDIR=0 ,若 TMRx_ C1DT >TMRx_CVAL 时设置 C1ORAW 为低,否则为高;
- OWCDIR=1 ,若 TMRx_ C1DT <TMRx_CVAL 时设置 C1ORAW 为高,否则为低。
配置流程
1、  开启定时器外设时钟
2、  配置输出管脚
3、  配置定时器 TMRx_DIV 寄存器和 TMRx_PR 寄存器
4、  配置定时器为向上计数方向
5、  配置定时器输出通道为 PWM 模式 B
6、  开启定时器计数
代码介绍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板载设备 */
at32_board_init();

/* get system clock */
crm_clocks_freq_get(&crm_clocks_freq_struct);
/* turn led2/led3/led4 on */
at32_led_on(LED2);
at32_led_on(LED3);
at32_led_on(LED4);
/* 打开 tmr1/gpioa/gpiob 时钟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配置 TMR1 输出管脚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 GPIO_PINS_11;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 GPIO_PINS_14 | GPIO_PINS_15;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8,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1,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3,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4,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5, GPIO_MUX_1);
/* tmr1 初始化 ---------------------------------------------------
generate 7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prescaler = 0, tmr1 counter clock = apb2_freq *2
the objective is to generate 7 pwm signal at 17.57 khz:
- tim1_period = (apb2_freq * 2 / 17570) - 1
the channel 1 and channel 1n duty cycle is set to 50%
the channel 2 and channel 2n duty cycle is set to 37.5%
the channel 3 and channel 3n duty cycle is set to 25%
the channel 4 duty cycle is set to 12.5%
the timer pulse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 channelxpulse = dutycycle * (tim1_period - 1) / 100
----------------------------------------------------------------------- */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7.57 khz */
timerperiod = ((crm_clocks_freq_struct.apb2_freq * 2) / 17570 ) - 1;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50% for channel 1 and 1n */
channel1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5 * (timerperiod - 1)) / 10);
/* compute ccr2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37.5% for channel 2 and 2n */
channel2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375 * (timerperiod - 1)) / 1000);
/* compute ccr3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25% for channel 3 and 3n */
channel3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25 * (timerperiod - 1)) / 100);
/* compute ccr4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12.5% for channel 4 */
channel4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125 * (timerperiod- 1)) / 1000);
/* 配置 TMR 为向上计数模式 */
tmr_base_init(TMR1, timerperiod, 0);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 配置通道 1/2/3/4 */
tmr_output_default_para_init(&tmr_output_struct);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B;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LOW;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 channel 1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channel1pulse);
/* channel 2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2,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2, channel2pulse);
/* channel 3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3,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3, channel3pulse);
/* channel 4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4,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4, channel4pulse);
/*TMR1 输出总开关打开 */
tmr_output_enable(TMR1, TRUE);
/*使能 TMR1 */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while(1)
{}

实验效果

图中通道 1 到 4 输出频率相同但占空比不同的波形,互补通道通过输出极性的调节与其对应的 通道输出相同的波形。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7223278/article/details/13452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