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reater 环境下UART初始化注意事项

楼主(2024-02-05):
  在使用PSoCCreater 图形化界面配置串口参数后,调用XX_Start() API初始化串口时偶尔会出现程序卡死的情况,但是有没有跑飞,只是在XX_SPI_UART_ISR函数中无法跳出。如果看门口开启,最终会因为看门狗复位导致芯片重启
   所以基于PSoC Creater 环境开发串口通信时需要有以下细节需要注意:具体见附件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PSoC Creater 环境下UART初始化注意事项了解一下

网友C(2024-04-1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Dave有讲原因,请下载他附的文件细看。

网友D:
学习了,1、串口中断配置选用“External”的方式,并且不要在配置界面里使能“Interrupt sources”的选项
2、初始化代码按照正确的时序

网友E:
在XX_SPI_UART_ISR函数中无法跳出应该是配置或者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