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移相全桥的大电流电源,什么芯片合适?

楼主(2024-02-05):
毕业设计,老板让我做一个移相全桥的大电流电源,一天忙得要死,根本没什么时间写代码o(╥﹏╥)o,老铁们有没有什么用得好的芯片推荐一下?
有方案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需要完成时间短点的
重申一下,要做毕设,麻烦各位大佬不要给我推公司!不要给我推外包!

网友A:
哥们,你的毕业设计做移相全桥的大电流电源啊,那你得看看PPEC这种免代码开发的电源芯片。这个PPEC真的是方便,你不需要去写复杂的代码,只要用图形化的工具点点鼠标,就能配置和控制你的电源系统了。
我建议你了解一下PPEC的具体型号和规格,还有它的技术支持怎么样。我觉得这东西挺适合你毕设项目的,能帮你省掉很多编程的麻烦,让你更专注于电源系统的设计和实现。你去看看吧,说不定能帮到你。

网友B:
导师是个菜鸟,让学生搞。扯。

网友C:
去各大网站找吧
ti的,nxp,adi,onsemi

网友D:
TI的
UCC2895
UCC28950
UCC28951

网友E:
这种课题,说简单也简单,全桥电路简单到令人发指,配套控制电路有很多专用芯片就能解决。
找个2000W的PC电源拆解研究一下,这种一般就是移相全桥电源,看看它用什么芯片,按照芯片,参照实物,绘制原理图,整个吃透,看来也没什么难度。

如果说难也很难,可以说你们导师都搞不定。或者说,这种电源花一星期了解一下就能入门,但手工打磨出最终产品,需要好多年都搞不定

网友F:
电源从理论到实现有很长路要走,而且会出现炸机的现象,有可能你遇到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想触碰关于电源的任何工作了。

网友G:

TI的
UCC2895
UCC28950
UCC28951

网友H:

28027,低成本,TI有现在的设计参考。------- 电路、代码等。

用28027,低成本,TI有现成的设计参考。------- 电路、代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毕业设计做移相全桥的大电流电源啊,那你得看看PPEC这种免代码开发的电源芯片。这个PPEC真的是方 ...

没用过免代码的芯片,这个真的好用吗?价位大概在多少呢?因为是学生,需要尽量控制成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