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cu上电启动流程分析

楼主(2024-02-05):
简介
执行程序都是执行主函数,从主函数main开始执行。但是在单片机中上电后第一个执行的程序是复位向量表中的复位向量函数(Reset_Handler)。这个函数由启动文件(startup)提供,它会进行一些初始化操作,例如设置堆栈指针、初始化全局变量等,并最终跳转到主函数(main)开始执行用户程序。因此,在编写STM32的应用程序时,我们需要在主函数中编写程序逻辑。

执行顺序
1、初始化堆栈指针SP=_initial_sp
2、初始化PC 指针=Reset_Handler
3、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4、配置系统时钟SystemInit
5、调用C 库函数_main 初始化用户堆栈,从而最终调用main 函数去到C 的世界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2348883/article/details/135395460

网友A:
了解启动文件有助于了解芯片的启动初始化流程和机制。

网友B:
当MCU上电后,首先会读取复位向量表。复位向量表由启动文件(startup)提供,并会指向一个名为Reset_Handler的函数。这个函数会进行一些初始化操作,例如设置堆栈指针、初始化全局变量等。

网友C:
看门狗是用来监控应用程序的异常运行并复位CPU的。在初始化阶段,由于还没有进行“喂狗”这一动作,可能会导致CPU不断复位,因此首先要关闭看门狗。在初始化完成后,再开启看门狗。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节省能源,MCU会在处理完任务后进入睡眠模式。在睡眠模式中,MCU会关闭不必要的硬件组件,降低能耗。当有中断发生时,MCU会从睡眠模式唤醒,并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E:
中断向量表用于标识中断源,并提供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CPU会利用这个中断向量表来转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处理相关事务。

网友F:
在主循环中,MCU会时刻监听中断请求。当有中断发生时,MCU会暂停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保存当前任务的状态,然后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执行中断处理。

网友G:
MCU上电后,CPU被设计为跳转到地址0x00000000处读取代码。这个地址通常存放着复位向量,即指向复位处理程序的指针。

网友H:
电源上电后,复位信号产生电路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使MCU进入复位状态。复位信号通常持续几个时钟周期,以确保MCU内部的寄存器和状态机处于初始状态。

网友I:
将PC指针(程序计数器)设置为Reset_Handler的地址,这样MCU就知道从哪里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J(2024-03-06):
当系统初始化完成后,程序会跳转到main()函数,从此开始执行用户编写的主程序逻辑。

网友K:
MCU的上电启动流程相对于MPU来说要简单得多

网友L:
在主程序中,可以根据实际应用进行初始化操作,如配置GPIO、初始化外设、设置定时器等。主程序是MCU上电启动流程的最后一步,此后MCU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M:
程序计数器指向启动向量表后,MCU开始执行启动代码。启动代码通常包括初始化硬件资源(如GPIO、定时器、中断等)、配置系统参数(如时钟频率、工作模式等)以及加载应用程序等操作。

网友N:
在复位过程中,MCU会初始化内部时钟系统。时钟系统为MCU内部各个模块提供时钟信号,是MCU正常工作的基础。初始化过程包括选择时钟源、设置时钟频率等。

网友I:
在启动过程中,MCU会初始化中断向量表,这样在发生中断时,MCU能够跳转到正确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当MCU接通电源后,电源电压逐渐上升至稳定状态,内部电路开始初始化。在这个阶段,内部电路的一些基本组件如PLL(锁相环)、振荡器开始工作,为MCU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O:
MCU会跳转到用户程序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代码。

网友P:
上电时,MCU内部的复位电路会强制所有寄存器和内存状态清零或初始化为缺省值,CPU的程序计数器(PC)也被置为复位向量地址。

网友Q:
在复位过程中,MCU会初始化内部寄存器,包括控制寄存器、状态寄存器、中断向量表等。初始化过程通常由硬件自动完成。

网友R:
初始化代码执行完成后,MCU会开始执行主循环。在这个循环中,MCU会根据预设的程序逻辑处理外部事件、执行任务和处理数据。

网友S:
eset_Handler函数会初始化堆栈指针(SP)。堆栈用于保存函数调用的现场(上下文)和参数,因此初始化堆栈指针是MCU启动流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T:
启动代码执行完毕后,MCU会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开始执行应用程序代码。至此,MCU的上电启动流程结束。

网友U:
系统时钟是MCU的主时钟,控制着设备的时序和计时控制功能。在启动流程中,需要配置系统时钟以确保MCU能够按照预期的时序运行。

网友V:
根据MCU的启动模式(BOOT引脚设置),有可能是从闪存(Flash)的某一特定地址加载应用程序代码,也可能通过某种引导加载器(Bootloader)从其他存储介质加载。

网友H:
在复位过程中,MCU会初始化内部外设模块,如串行通信接口(UART)、定时器、GPIO(通用输入输出)等。初始化过程包括配置外设的工作模式、设置相关寄存器等。

网友W:
启动代码紧接着会初始化MCU的内部和外部硬件资源,如关闭看门狗、设置时钟、初始化存储器控制器、配置GPIO、开启必要的外设、设置中断控制器等。

网友X:
启动代码是一段在MCU上电或复位后最先执行的代码,它主要完成堆栈指针的设置、复位向量的获取和加载,然后初始化变量。

网友Y:
应用程序代码随后被执行,一般是从.text段开始执行,这段代码负责进一步的系统初始化和进入主循环。

网友V:
复位信号结束后,时钟信号产生电路开始工作,为MCU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时钟信号的频率和稳定性直接影响MCU的性能和工作稳定性。

网友S:
MCU会从预设的地址(通常为0x00000000)开始执行程序。程序通常从复位中断向量开始执行,然后跳转到主程序(main函数)。

网友Z:
外设是MCU在运行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设备。在启动流程中,需要对外设进行初始化,以确保它们在正常运行时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AA:
在MCU接收到上电信号后,会进行复位操作。复位操作包括对内部寄存器、存储器和其他模块的初始化。复位过程通常由内部上电复位电路实现,该电路在上电时产生一个复位信号,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网友AB:
CPU从复位向量地址处取出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启动代码。这个启动代码通常是由芯片制造商提供的,封装在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startup.asm或者startup.s)中。
启动代码首先初始化堆栈指针(MSP或PSP),接着跳转到C/C++运行时环境初始化代码,设置堆、栈等内存区域,以及初始化全局变量。

网友:
电源供电稳定后,MCU会经历一个复位过程。复位可以是由上电事件触发的硬件复位,也可以是由软件指令触发的复位。硬件复位通常会设置MCU的所有寄存器到默认状态,并启动初始化流程。

网友AC:
复位后,MCU会执行存储在内部ROM或外部存储器中的初始化代码。这个初始化代码通常包括设置时钟系统、配置IO口、设置中断向量表、初始化内存和外设等。

网友AD:
内部自检通过后,程序计数器(PC)被初始化为默认值,通常指向MCU的启动向量表(Bootloader Vector Table)或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AE:
单片机的开机和启动过程要比单片机简单得多

网友AF:
然后执行应用程序代码,通常从文本段开始,文本段负责进一步的系统初始化和进入主循环。

网友AG(2024-06-06):
将 pc 指针(程序计数器)设置为复位处理程序的地址,以便 mcu 知道从哪里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AH:
Mcu 将跳转到用户程序的主函数,并开始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代码。

网友AI(2024-07-06):
在启动过程中,mcu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以便在发生中断时,mcu 可以跳转到正确的 interrupt 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