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Creater IDE 下如何在底层驱动库中添加自定义的代码

楼主(2024-02-05):
   由于PSoC IDE环境每次编译都会重新生成底层的驱动API,从而导致无法在Generated_Source增加客户自定义的代码。如果客户需要在Generated_Source生成的文件中增加测试代码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具体见附件

网友A:
添加用户代码怎么还不会了呢?

网友B:
一般底层都是用官方的示例就好了,自己基本上不需要修改的

网友C:
找到你想要修改的外设,直接修改就好啦

网友D:
没理解,就是你想要修改单片机的驱动代码是么

网友E:
哦豁,这种好像就类似于cubemx的代码配置,必须写在标准的位置才行

网友F:
你可以不用在更新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G:
确实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放在代码和代码之间,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H:
这种被优化掉是不是都检测关键的词啊,比如代码开始和结束之间,就可以加用户代码这意思

网友I:
你直接不更新代码就好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J:
建议是找到不被优化的位置,直接填上合适的代码就好

网友K(2024-03-09):
感谢分享~
经常自己添加的代码,重新生成时就覆盖了。
也可以在build选项中将重新生成代码的勾去掉。

网友L:
下载学习一下,是用户规范嘛?

网友M:
感谢分享,提示一下如果需要使用必须将cyapicallbacks.h文件添加到IDE的工程中才会被包含哦。

网友N:
下载了解一下,感觉英飞凌的MCU会对自己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