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SVPWM_2ShuntGetPhaseCurrent函数怎么理解

楼主(2024-02-05):
请问哪位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函数,我硬件双电阻采集的B、C相电流,这个函数要改吗
stru_CurrPhaseUV SVPWM_2ShuntGetPhaseCurrent(stru_FOC_CurrLoopDef *this)
{
    stru_Array_Def mADC_Result;
    stru_CurrPhaseUV Local_Stator_Currents;
    s32 wAux;
    s16 hCurrA = 0, hCurrB = 0, hCurrC = 0;

    u8 bCurrASamp = 0, bCurrBSamp = 0;
    GET_ADC0_DATA(mADC_Result);//这读的不只是某一项电流吗?
    /* First sampling point */
    switch (this->bSampCur1)
    {
    case SAMP_IA://这是静止坐标下的扇区吗?

        wAux = (s32)(this->nPhaseAOffset) - mADC_Result.nData0;
        hCurrA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bCurrASamp = 1;
        break;

    case SAMP_IB:

        wAux = (s32)(this->nPhaseBOffset) - mADC_Result.nData0;
        hCurrB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bCurrBSamp = 1;
        break;

    case SAMP_IC:

        wAux = (s32)(this->nPhaseCOffset) - mADC_Result.nData0;
        hCurrC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bCurrBSamp = 1;
        break;
    case SAMP_NIA:
        hCurrA = this->mStatCurrUVW.nPhaseU;
        bCurrASamp = 1;

        break;
    case SAMP_NIB:
        hCurrB = this->mStatCurrUVW.nPhaseV;
        bCurrBSamp = 1;

        break;
    case SAMP_NIC:
        hCurrC = 0 - this->mStatCurrUVW.nPhaseU - this->mStatCurrUVW.nPhaseV;

        break;
    default:
        wAux = 0;
        break;
    }

    GET_ADC1_DATA(mADC_Result);
    /* Second sampling point */
    switch (this->bSampCur2)
    {
    case SAMP_IA:
        wAux = (s32)(this->nPhaseAOffset) - mADC_Result.nData0;
        hCurrA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bCurrASamp = 1;
        break;

    case SAMP_IB:

        wAux = (s32)(this->nPhaseBOffset) - mADC_Result.nData0;
        hCurrB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bCurrBSamp = 1;
        break;

    case SAMP_IC:

        wAux = (s32)(this->nPhaseCOffset) - mADC_Result.nData0;
        hCurrC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break;
    case SAMP_NIA:
        hCurrA = this->mStatCurrUVW.nPhaseU;
        bCurrASamp = 1;

        break;
    case SAMP_NIB:
        hCurrB = this->mStatCurrUVW.nPhaseV;
        bCurrBSamp = 1;

        break;
    case SAMP_NIC:
        hCurrC = 0 - this->mStatCurrUVW.nPhaseU - this->mStatCurrUVW.nPhaseV;

        break;
    default:
        wAux = 0;
        break;
    }
    if (bCurrASamp == 0)
    {   /* 饱和处理 hd */
        wAux = -hCurrB - hCurrC;
        hCurrA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
    if (bCurrBSamp == 0)
    {
        wAux = -hCurrA - hCurrC;
        hCurrB = sat(wAux, S16_MIN, S16_MAX);
    }

#if (CHIP_PART_NUMBER == LKS32MC057D_V0)
    Local_Stator_Currents.nPhaseU = -hCurrA;
#else
    Local_Stator_Currents.nPhaseU = hCurrA;
#endif
    Local_Stator_Currents.nPhaseV = hCurrB;

    return (Local_Stator_Currents);
}

网友A:
SVPWM_2ShuntGetPhaseCurrent 这个函数名没有直接对应的标准函数或库函数,它可能是一个特定于某个应用或库的自定义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