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开关电源请教

楼主:
各位坛友,这是我做的一个升压电源开关管的波形,黄色为G端波形,蓝色为D端波形,为什么D段波形对不?

网友A(2024-02-13):
你觉得有多大概率有人碰到类似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多大概率有人碰到类似的波形

这个问题不懂呀,示波器用的很少。

网友B:
感觉电源有问题,MOS管的G端波形也有点问题。电源会不会带不了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源有问题,MOS管的G端波形也有点问题。电源会不会带不了负载?

看了一下电路等开工后带载测试一下试试看效果怎么样,谢谢坛友。

网友C:
大小波,上图

楼主:
谢谢坛友,问题已经由同事解决,修改了一下驱动电路个别元件的参数配置。

网友D:
这个是升压充电电路
当接通输入电源后,CN3305进入充电状态,控制片外N沟道MOSFET导通,电感电流上升,当上升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如此循环。当FB管脚电压第一次达到内部设置的1.205V(典型值)时,CN3305进入准恒压充电模式,以较小电流对电池充电。只有当FB管脚电压第二次达到1.205V时,充电过程才结束,片外N沟道MOSFET保持截止状态。当FB管脚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时,CN3305再次进入充电状态。CN3305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工作温度范围从-40℃到+85℃。
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电池短路时,CN3305在片外N沟道MOSFET和P沟道MOSFET的共同作用下,用较小电流继续对电池充电,对电池起到保护作用。
其他功能包括CMOS状态指示输出端等。
特点:
输入电压范围:2.7V 到 6.5V
工作电流:280微安@VIN=5V
电感电流检测
高达1MHz开关频率
准恒压充电模式补偿电池内阻和电池连接线电阻产生的电压损失
自动再充电功能
高达35W输出功率
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者电池短路时,以较小电流充电。
输入电源的自适应功能
电池端过压保护
状态指示输出
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
适用于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等
8管脚SOP8封装
相关型号:固定充电电压CN3302(8.4V) CN3303(12.6V) CN3304(16.8V)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