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便宜的单片机

楼主(2024-02-06):
必须功能 :采集三相电压并能通讯上传(串口,自定义都可以)。
可选功能:
1)可校准的RC(不用外部晶振了,通过上位机通讯口校准);
2)支持5VIO,上位机工作在5V;

楼主:
ch32v003 便宜
ch32x035 自带运放
py32F002A M0 便宜
PY32F040 M0 自带运放
同价位还有哪些型号可选吗?不带运放1元的,带运放不超过2.5的

网友A:
32位的都很便宜,不需要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的都很便宜,不需要找吧!

是啊,太便宜了。不过不知道AD性能怎么样

网友B:
STC8H2K12U-45MHz-SOP16/TSSOP20  RMB0.99 144M PWM支持硬件移想,串口接收超时中断,出厂自带 USB-HID烧录+USB转双串口
STC8H1K08T-33I-TSSOP20,RMB0.99,有触摸,有校准内部IRC时钟

STC8H数据手册下载地址:www.stcai.com/cp_stc8hxl

网友C:
小华HC32F002系列 性能强 价格好 可以了解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华HC32F002系列 性能强 价格好 可以了解下

DICE裸片可以供应?

裸片 有量问题不大

网友E:
主推产品为PT32L007系列产品,支持最高主频64MHz,1.8~5.5v,Flash 64Kbyte,RAM 16Kbyte,深度睡眠时候的待机功耗为0.3微安,支持TSSOP20/QFN20等封装,广泛使用于无线模块、无磁水表、无线烟感等领域。同期也推出了PT32F007系列产品,该系列产品支持2.2~5.5v,Flash 64Kbyte,RAM 16Kbyte等,广泛应用于小家电、仪表盘等市场。

网友F:
GD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