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70VET6输出PWM波形

楼主(2024-02-06):
1、使用引脚PA7

可以选择定时器2的通道1,也可以选择定时器13的通道0

2、变量定义
#define PID_GPIO_RCU     RCU_GPIOA
#define PID_GPIO_PERIPH  GPIOA
#define PID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PID_ALT_NUM      GPIO_AF_2  // 复用
#define PID_TIMER_RCU    RCU_TIMER2 // 复用
#define PID_TIMER        TIMER2     // 使用的定时器
#define PID_TIMER_CH     TIMER_CH_1 // 使用的定时器通道
3、定时器初始化
/* 定时器初始化
*      时钟频率:240Mhz ==>  main 中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      预分频  :24000  ==>  频率为:240MHZ/24000 = 10kHZ
*      PWM频率 :装载值 = 10000 ==> 10kHZ /10000 = 1HZ  ==> 1个周期为 1/1Hz = 1s
*/
const uint16_t g_prescaler = 24000-1;  //  预分频系数 24000-1
const uint16_t g_period    = 10000-1;  //  装载值     10000-1
void PID_Timer_Init()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1_init;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1_init);    //将定时器结构体内参数配置成默认参数

    rcu_periph_clock_enable(PID_TIMER_RCU);  // 使能定时器的时钟
    timer_deinit(PID_TIMER);

    /* TIMER1 configuration */
    timer1_init.prescaler         = g_prescaler;        // 预分频系数
    timer1_init.period            = g_period;           // 自动重装载值, 周期
    timer1_init.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配置为边沿对其模式
    timer1_init.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配置计数方向为向上计数
    timer1_init.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配置死区时间和采样时钟(DTS)之间的分频系数
    timer1_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 设置重复计数器值,0表示不重复计数,每次溢出都产生更新事件
    timer_init(PID_TIMER,&timer1_init);

    /* 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使能通道输出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 禁用互补通道输出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 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 空闲时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 空闲时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PID_TIMER, PID_TIMER_CH, &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PID_TIMER, PID_TIMER_CH, 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       (PID_TIMER, PID_TIMER_CH, TIMER_OC_MODE_PWM0);      //配置通道输出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     (PID_TIMER, PID_TIMER_CH,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            (PID_TIMER, ENABLE);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        (PID_TIMER);//使能自动重加载

    timer_enable(PID_TIMER);
}

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要使用以下函数先进行设置,设置4倍频可以让所有定时器时钟频率都达到240MHZ

// 设置定时器时钟频率:60 * 4 = 240MHZ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4、设置占空比
//设置占空比
void PID_Set_PWM(float pulse)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PID_TIMER, PID_TIMER_CH, g_period*pulse);
}
5、模块初始化,设置初始占空比为50%
/* 模块初始化 */
void PID_Init(void)
{
    // 加热器 PA0 --> 定时器 TIMER1_CH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PID_GPIO_RCU);   /* 使能 GPIOA的时钟 */

    gpio_af_set            (PID_GPIO_PERIPH, PID_ALT_NUM,   PID_GPIO_PIN);
    gpio_mode_set          (PID_GPIO_PERIP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PID_GPIO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PID_GPIO_PERIP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PID_GPIO_PIN);
    gpio_bit_set           (PID_GPIO_PERIPH, PID_GPIO_PIN);
    PID_Timer_Init();

    PID_Set_PWM(0.5);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ucky_sunshine/article/details/134810991

网友A:
GD32F470VET6可以输出多种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