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M32GPIO——上拉下拉电阻、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4-02-06):
图1和图2 两种版本的GPIO基本结构图

如上两个图所示,标号2都为上拉、下拉电阻部分,阻值约为30k~50k欧,通过对应开关进行控制,开关由寄存器控制。

当引脚外部的器件没有干扰引脚的电压时,即没有外部的上、下拉电压,引脚的电平由引脚内部上、下拉决定,开启内部上拉电阻工作,引脚电平为高,开启内部下拉电阻工作,则引脚电平为低。同样,如果内部上、下拉电阻都不开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浮空模式。浮空模式下,引脚的电平是不可确定的。引脚的电平可以由外部的上、下拉电平决定。需要注意的是,STM32 的内部上拉是一种“弱上拉”,这样的上拉电流很弱,如果有要求大电流还是得外部上拉。

如上两个图所示,标号3都为触发器。

对于TTL肖特基触发器:

作用是将输入的连续信号转换为离散信号。可在图中找到模拟信号会在该器件之前引出。

对于标准施密特触发器:

当输入电压>正向阈值电压时,输出为高;

当输入电压<负向阈值电压时,输出为低;

当输入在正负向阈值电压之间,输出不改变,也就是说输出由高电准位翻转为低电准位,或是由低电准位翻转为高电准位对应的阈值电压是不同的。

只有当输入电压发生足够的变化时,输出才会变化,因此将这种元件命名为触发器。这种双阈值动作被称为迟滞现象,表明施密特触发器有**性。从本质上来说,施密特触发器是一种双稳态多谐振荡器。

施密特触发器可作为波形整形电路,能将模拟信号波形整形为数字电路能够处理的方波波形,而且由于施密特触发器具有滞回特性,所以可用于抗干扰,其应用包括在开回路配置中用于抗扰,以及在闭回路正回授/负回授配置中用于实现多谐振荡器。

下面看看比较器跟施密特触发器的作用的比较,就清楚的知道施密特触发器对外部输入信号具有一定抗干扰能力,如下图所示:

图3  比较器A和施密特触发器B作用比较

图1图2中标号4为P-MOS管和N-MOS管,这个结构控制 GPIO 的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两种模式。

开漏输出: 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推挽输出:这两只对称的 MOS 管每次只有一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拉电流。推拉式输出既能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能提高开关速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panlan7/article/details/134379854

网友A:
图中的意思是说芯片内部具有施密特触发器的结构吗?

网友B: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内置不同的上拉电阻可供选择

网友C:
同一个芯片会内置不同种类的触发器?

网友D:
请问哪种输出模式的带载能力是最高的呢

网友E:
单片机引脚输出部分的能力取决于什么呢

网友F:
nmos管和pmos管会产生两种不同用途的引脚吗

网友G(2024-03-31):
在STM32中,GPIO引脚可以通过控制寄存器来使能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这些电阻的作用是在引脚未连接外部电源时,通过内部电路使引脚处于高电平或低电平状态,或者保持为浮空模式。

网友G:
这些触发器用于将连续的输入信号转换为离散的信号

网友G:
其中TTL肖特基触发器和标准施密特触发器是常见的类型,用于波形整形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G:
这些MOS管结构用于控制GPIO的输出模式,包括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在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来实现高电平状态;而在推挽输出模式下,两只对称的MOS管可以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和开关速度。

网友G:
GPIO在STM32中具有丰富的功能和灵活的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