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在调试的时候可以进行FLASH读写操作吗?

楼主(2024-02-06):
我在使用官方的FLASH例程时,发现只要打开调试,则flash擦除程序就会失败。无论断点下到什么位置都会失败。

网友A:
一般是不可以这么操作的哈

网友B:
我觉得你得说清楚,是读写MCU的flash还是外部的啊?

网友C:
不应该啊,就算是写内部的flash也不会出现调试失败啊

网友D:
你要擦除flash?可能是冲突了?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你烧录器的问题?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烧录器啊?

网友F:
建议直接用外部的flash,不用芯片内部的flash读写操作哈

网友G:
可能是你操作的问题吧,我之前用STM32F103对内部剩余的flash操作,也没有掉线和擦除失败

网友H(2024-03-07):
一般擦除之前是需要解锁的,你弄了吗

网友I:
断点不打呢?或者打到操作完成flash之后呢?

网友J:
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能把你的代码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K:
可能是你操作的FLASH区域在代码储存区,注意检查一下FLASH地址

网友L:
可能是操作的FLASH的区域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