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关于MCU内置的LCD驱动配置为外部电容分压驱动这件事

楼主(2024-02-06):
本次经验是基于武汉芯源半导体的CW32L083来的,该芯片内置LCD驱动,且有三种驱动方式可选,即 3 种偏置电压产生模式:内部电阻分压、外部电阻分压、外部电容分压;

用CW32L083内置LCD驱动LCD显示屏,采用外部电容驱动方式,电路是根据手册上设计的,检查后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显示却有问题;
图1 外部电容分压原理图

图2 实际显示图

检查硬件没有问题,就说明是软件的问题,检查软件发现,虽然开了内置电荷泵,开了相关寄存器,但是没有使能VLCD,导致显示不正常;
图3 VLCD使能语句

所以,总结一下,使用外部电容驱动LCD的话,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根据电路确认偏置;

2、使能电荷泵,选择合适的电荷泵工作频率;

3、确认LCD电压来源;

4、使能VLCD;

图4 具体配置程序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5220915/article/details/134509186

网友A:
国产MCU的函数库结构和命名与ST一模一样啊

网友B:
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一般是不是直接似乎使用外部供电给外设

网友D:
这个屏幕是有问题还是无法驱动?

网友E:
使能VLCD就可以了?

网友F:
使能电荷泵,选择合适的电荷泵工作频率;

网友G:
LCD电压建议使用外部供电

网友H:
用CW32L083内置LCD驱动LCD显示屏,采用外部电容驱动方式,电路是根据手册上设计的

网友I(2024-05-16):
使用外部电容电荷泵方式,能驱动比电源电压高的液晶吗。比如电源供电1.8V,能不能让驱动电压3V的液晶正常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使用外部电容电荷泵方式,能驱动比电源电压高的液晶吗。比如电源供电1.8V,能不能让驱动电压3V的液晶正常工 ...

不行!VLCD最高电压为VDD.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使用外部电容电荷泵方式,能驱动比电源电压高的液晶吗。比如电源供电1.8V,能不能让驱动电压3V的液晶正常工 ...

高电压不就直接烧毁了嘛?

网友I:
LCD不能升压,低电压工作的优势体现不出来,特别是带显示的产品。电池供电的时候就比较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