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输入汉字

楼主(2024-02-06):
#技术资源# 源文件想输入汉字,但显示不兼容,汉字都 成了“?”。按以下三步操作即可。
1.点工具栏扳手进入设置2.选择UFT-8,或简体中文,点击oK.
3.搞定

网友A:
如果我们使用的keil并不是破 解版本的  还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B:
虽然我用iar用的习惯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有时候keil的功能有时候比iar要全面一点

网友C:
无论是哪个版本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中文字符的输入吧

网友D:
正版的mdk5支持这种设置吗

网友E:
在这一点上 keil比iar要做的好 iar还得安装一个补丁才可以

网友F:
虽说按照规范最好用英文 但是我还是看着中文比较习惯

网友G:
打开Keil MDK5,找到Edit菜单,选择最后一个菜单项“Configuration”。在弹出的配置窗口中,找到Editor选项卡。在Editor选项卡中找到“Encoding”设置,将其修改为“Chinese GB2312”或“UTF-8”

网友H(2024-03-07):
在MDK5的项目设置中,也有一个Encoding选项

网友I:
能需要将源文件从当前的编码转换为UTF-8编码。

网友J:
老手开发都是把KEIL当成编译器,编码一般都是在其它IDE中进行。

网友K:
可以检查一下工程属性是否设置了正确的文本编码。

网友L:
在MDK5中,可以通过Edit -> Configuration -> Editor菜单打开编辑器设置对话框。在这里,找到Encoding选项,并将其设置为Chinese GB2312 (Simplified)。这样,编辑器就能正确显示和输入汉字了。

网友M:
果你的项目中有其他源文件已经使用了不同的编码格式,比如UTF-8 with BOM或UTF-8 without BOM,那么可能会出现汉字显示不正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整个项目的源文件编码格式保持一致。

网友N:
建议将源文件的编码设置为UTF-8,这是现代操作系统和编程工具广泛支持的编码格式。

网友O:
源代码文件是以UTF-8编码保存的,因为Keil支持UTF-8编码的文本文件,这样就可以正确显示汉字。

网友P:
如果需要在源代码中包含汉字字符串,可以考虑使用Unicode编码,例如使用\uXXXX格式,其中XXXX是汉字的Unicode编码。这样,即使在ASCII编码的环境中,也能正确显示汉字。

网友Q:
打开Keil MDK5,找到Edit菜单,选择最后一个菜单项“Configuration”。在弹出的配置窗口中,找到Editor选项卡。在Editor选项卡中找到“Encoding”设置,将其修改为“Chinese GB2312”或“UTF-8”(取决于您的偏好)。

网友R:
选择“UTF-8”或其他与您的源文件编码匹配的编码。

网友M:
在Keil MDK5中,确保源文件的编码方式为UTF-8。可以在文件编辑器中查看或修改编码方式。如果源文件的编码方式不是UTF-8,可以使用其他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Sublime Text或VSCode等)将其转换为UTF-8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