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人用JLINK OB和PY32吗,我连不上呢

楼主(2024-02-06):
JLink OB, PY32F002AF15P6 (型号列表里面选的PY32F002AX5,应该没错)。

能检测到CPU,但是死活连不上,Keil里面,JFLASH, JLINK里面都无法连接。 报***JLink Error: Failed to halt CPU.

连接线换了,BOOT0浮空,接地都一样,没反应。 PY32都换了一片了,还是一摸一样。

JLINK OB设备没问题,尝试直接烧写STM32都秒成功。。 折腾了两天了,人都懵逼了。

网友A:
没问题啊,官方那个Puya.PY32F0xx_DFP.1.1.0.pack文件安装了吗?

我不用KEIL只用命令行调试,于是把官方安装包里的文件放到JLINK文件夹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官方那个Puya.PY32F0xx_DFP.1.1.0.pack文件安装了吗?

是KEIL的PUYA包吗,装了的,不然程序也编译不过。

而且不仅是KEIL, JFLASH, JLINK程序都一样。。 我用的是最新的JLINK程序,WIN10的。。 要不我降级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当然是找普冉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官方那个Puya.PY32F0xx_DFP.1.1.0.pack文件安装了吗?

降级到6.86版本,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估计是我的JLINK OB问题了吧。

刚看了下,还是V7的, 2012年的固件。。 我去,深水宝刚买的啊,这固件老的还像样么。

Geehy的主控,显示是STM32,又不好随意升级固件。。 ST-LINK确实要好用的多,自动就升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级到6.86版本,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估计是我的JLINK OB问题了吧。

刚看了下,还是V7的, 2012年 ...

我有个瑞萨送的开发板,上面有个瑞萨单片机做的JLINK OB,调试瑞萨单片机没问题,调试别的单片机就连不上去。。我平时用的JLINK OB是用STM32F103C8T6做的。

网友B:
100k, 太高速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 太高速度不行

还是一样的...

网友C:
买个V9就完事了,还能在线调试

网友D(2024-05-22):
PY32用DAP LINK下载 ,可以用。JLINK OB没有试过,应该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