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在window/Linux/Mac上, 英飛凌發藍牙HCI命令工具

楼主(2024-02-06):
如果大家想在window/Linux/Mac 上發藍牙HCI命令到英飛凌的藍牙芯片進行測試,可使用AIROC Bluetooth tool。這是英飛凌自主研發的工具。識用於所有英飛凌的AIROC WIFI Combo 和單藍牙芯片.

連接在這:
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airocbluetoothtool

网友A:
这种HCI是什么东西?

网友B:
蓝牙HCI(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命令工具是用于与蓝牙芯片或模块进行通信和控制的工具

网友C:
HCI允许用户发送特定的命令和参数给蓝牙芯片,以配置蓝牙模块的行为、进行调试和测试,或者执行其他与蓝牙通信相关的操作

网友D:
HCI命令工具可以是软件工具,也可以是硬件设备,用于与蓝牙模块进行通信

网友E:
在开发蓝牙应用程序或进行蓝牙模块调试时,使用HCI命令工具可以方便地发送命令和参数给蓝牙模块,以验证其行为和性能

网友F:
其实,总的来说,HCI调试和测试蓝牙通信非常有用。

网友G:
这种HCI工具是免费的吗?

网友H:
看着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顶一下,收藏了

网友I:
一般是仅支持英飞凌的蓝牙吗?还是谁家都支持

网友J(2024-03-08):
这些命令通常是按照蓝牙标准定义的,用于控制蓝牙模块的各种功能,比如扫描、连接、断开连接、数据传输等

网友K(2024-05-24):
一般来说,蓝牙厂家都会有一些vendor HCI命令,用于扩展一些功能。英飞凌就有非常丰富的vendor HCI, 来支持一些标准HCI命令未定义的功能。

网友L(2024-06-30):
感谢分享关于英飞凌的AIROC Bluetooth工具的信息!

网友L:
这些工具能够发送和接收HCI命令,以配置蓝牙设备的各种参数和功能

网友K:
airocbluetoothtool 是一个图形化工具,比较方便使用。
有时,仅需要一些简单HCI功能,方便集成到系统中或用于产线测试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wmbt工具, wmbt支持linux/windows/mac。wmbt都提供源码,客户可以根据实际可以需要更改。wmbt, 集成在modustoolbox中,在<SDK>\mtb_shared\wiced_btsdk\tools\btsdk-utils\release-vx.y.z\wmbt 目录下。
如果是linux,还可以使用mbt工具,功能和wmbt差不多,可在github直接下载 https://github.com/Infineon/mbt ,也是提供源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