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一个经典的结构体和联合体共用实例

楼主(2024-02-06):
结构体
结构体占用的内存大小,首先和编译器的系统位数有关系,类似于CPU是 64 bits 还是 32 bits 的情形;其次,结构体需要考虑字节对齐的问题。

实际上占用的内存大小, 在 Linux 中可以 使用 sizeof 进行获取,默认为字节对齐的大小。

联合体
联合体的参数共享同一个内存地址,所占的内存大小完全是由联合体中参数类型决定字长,然后数据共享,内存共享等。

结构体和联合体连用例子:

1、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内部包含联合体,如下;

#define MAX_SOFTKEY_LEN    4

typedef enum
{
ENUM_TRANSFER,
ENUM_CONFERENCE,
ENUM_ANSWER,
ENUM_HOLD,
}KeyType;

typedef struct tag_CallRecordInfo
{
char line;                  // current recording line.
unsigned char state;         // current machine state.
unsigned short total;      // current total used lines.
KeyType type;
union
{
  char Transferkey[MAX_SOFTKEY_LEN];     // transfer key buffer
  char Conferencekey[MAX_SOFTKEY_LEN];   // conference key buffer
  char AnswerKey[MAX_SOFTKEY_LEN];       // talking key buffer
  char HoldKey[MAX_SOFTKEY_LEN];         // hold key buffer
}SoftKey;

}CallRecordInfo;
解释如下结构体:

联合体 union 表示公用一个 4 字节的内存,并且定义了一个联合体变量 SoftKey,这个
联合体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赋值或者清空时能够直观地清楚,不需要再引用联
合体的参数。如:
CallRecordInfo info;
对 info.SoftKey 的操作会影响联合体内部参数的值,并且数值一致。也
就是说,我们只要对 info.SoftKey 进行赋值即可, 然后联合体内的参
数内容是一样的。即:
info.SoftKey = info.SoftKey.TransferKey.
2、结构体占用的内存大小 (作者的机器为 Ubuntu 18.04, sizeof(int) = 4 的机器)

图片

3、整体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MAX_SOFTKEY_LEN    4

typedef enum
{
ENUM_TRANSFER,
ENUM_CONFERENCE,
ENUM_ANSWER,
ENUM_HOLD,
}KeyType;

typedef struct tag_CallRecordInfo
{
char line;                  // current recording line.
unsigned char state;         // current machine state.
unsigned short total;      // current total used lines.
KeyType type;

union
{
  char Transferkey[MAX_SOFTKEY_LEN];     // transfer key buffer
  char Conferencekey[MAX_SOFTKEY_LEN];   // conference key buffer
  char AnswerKey[MAX_SOFTKEY_LEN];       // talking key buffer
  char HoldKey[MAX_SOFTKEY_LEN];         // hold key buffer
}SoftKey;

}CallRecordInfo;

CallRecordInfo RecordInfo ;

void SetSoftKeyValue(int state, KeyType type, char *keybuf)
{

RecordInfo.state = state;
RecordInfo.type = type;
memset(&RecordInfo.SoftKey, 0, MAX_SOFTKEY_LEN);

if(NULL != keybuf)
{
  memcpy(&RecordInfo.SoftKey, keybuf, MAX_SOFTKEY_LEN);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const *argv[])
{

char buf[4] = "123";

SetSoftKeyValue(0, ENUM_TRANSFER, buf);

printf("\n%s --- %lu\n", RecordInfo.SoftKey.Conferencekey, sizeof(CallRecordInfo));
return 0;
}
4、结果

原文:https://blog.csdn.net/psr1999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数据结构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B:
数据结构才是根本的快捷处理数据的工具之一

网友C:
楼主运行结果是啥?具体的没看到

网友D:
在 Linux 中可以 使用 sizeof 进行获取,默认为字节对齐的大小

网友E:
联合体的参数共享同一个内存地址,所占的内存大小完全是由联合体中参数类型决定字长,然后数据共享,内存共享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联合体的参数共享同一个内存地址,所占的内存大小完全是由联合体中参数类型决定字长,然后数据共享,内存共 ...

数据结构对于计算处理有很重要的提升

网友G:
结构体占用的内存大小,首先和编译器的系统位数有关系,类似于CPU是 64 bits 还是 32 bits 的情形;其次,结构体需要考虑字节对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