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全桥驱动电路

楼主(2024-02-06):
电路如下图所示:我用单片机将U2的HIN引脚置高,LIN引脚置低,U3的HIN引脚置低,LIN引脚置高,但是最终输出只有12V左右,测U2的HO引脚发现输出只有12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咧,自举电容已经从103增加到100uf都试过,没有用处。。。自举电容为什么没有把电压升高哦???
我的理解是U2的HIN引脚置高,LIN引脚置低,U3的HIN引脚置低,LIN引脚置高 输出应该是+24V啊!!
请各位专家解答下:

网友A:
你猜C7的电压从哪来

网友B:
得另外搞两个20V隔离电源给U2,U3 的VB,VS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猜C7的电压从哪来

不太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另外搞两个20V隔离电源给U2,U3 的VB,VS供电

还要给这两个供电,不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的意思

这样吧,HIN\LIN一起给PWM信号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给这两个供电,不是吧

你的测试方法测量的是静态电压。Vb-Vs 电容存的电被放光以至于驱动输出不了24V.所以必须外加个电源

网友C:
PWM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

网友D:
因为自举,必须要接小于100%占空比的PWM,或者交替的方波。

网友E:
实现自举的前提是U2的VS端要有开关信号,如果是电平信号或者是频率很低的开关信号,只能是楼主得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现自举的前提是U2的VS端要有开关信号,如果是电平信号或者是频率很低的开关信号,只能是楼主得到的结果 ...

请问原理图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就是说主要是控制方式上需要用PWM进行控制吗?还有自举电容106足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自举,必须要接小于100%占空比的PWM,或者交替的方波。

请问原理图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就是说主要是控制方式上需要用PWM进行控制吗?还有自举电容106足够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原理图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就是说主要是控制方式上需要用PWM进行控制吗?还有自举电容106足够了吗? ...

10uF足够了,典型值。

网友F:
关键原因就是这驱动器是电容自举式,不带电荷泵,不支持100%点空比,即常开的工作模块。
开启信号需要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原因就是这驱动器是电容自举式,不带电荷泵,不支持100%点空比,即常开的工作模块。
开启信号需要用PWM ...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 可以了 就是需要用PWM控制,不能简单的输出高低电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