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BSP库函数读写I2C存储芯片是很好用的

楼主(2024-02-06):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brief
*           Show how to use I2C Signle byte API Read and Write data to Slave
*           Needs to work with I2C_Slave sample cod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PLL_CLOCK       192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DeviceAddr;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SYS_GPF_MFPL_PF2MFP_XT1_OUT;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SYS_GPF_MFPL_PF3MFP_XT1_IN;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HXT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I2C0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A.0) and TXD(PA.1)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0MFP_Msk)) | SYS_GPA_MFPL_PA0MFP_UART0_RXD;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1MFP_Msk)) | SYS_GPA_MFPL_PA1MFP_UART0_TXD;

    /* Set I2C0 multi-function pins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4MFP_Msk | SYS_GPA_MFPL_PA5MFP_Msk)) |
                    (SYS_GPA_MFPL_PA4MFP_I2C0_SDA | SYS_GPA_MFPL_PA5MFP_I2C0_SCL);

    /* I2C pin enable schmitt trigger */
    PA->SMTEN |= GPIO_SMTEN_SMTEN4_Msk | GPIO_SMTEN_SMTEN5_Msk;
}

void I2C0_Init(void)
{
    /* Open I2C module and set bus clock */
    I2C_Open(I2C0, 100000);

    /* Get I2C0 Bus Clock */
    printf("I2C clock %d Hz\n", I2C_GetBusClockFreq(I2C0));
}

void I2C0_Close(void)
{
    /* Disable I2C0 interrupt and clear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I2C_DisableInt(I2C0);
    NVIC_DisableIRQ(I2C0_IRQn);

    /* Disable I2C0 and close I2C0 clock */
    I2C_Close(I2C0);
    CLK_Dis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i;
    uint8_t u8data, u8tmp, err;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This sample code sets I2C bus clock to 100kHz. Then, Master accesses Slave with Byte Write
        and Byte Read operations, and check if the read data is equal to the programmed data.
    */
    printf("+--------------------------------------------------------+\n");
    printf("| I2C Driver Sample Code for Single Byte Read/Write Test |\n");
    printf("| Needs to work with I2C_Slave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 I2C Master (I2C0) <---> I2C Slave(I2C0)                |\n");
    printf("| !! This sample code requires two borads to test !!     |\n");
    printf("+--------------------------------------------------------+\n");

    printf("\n");

    /* Init I2C0 */
    I2C0_Init();

    /* Slave Address */
    g_u8DeviceAddr = 0x15;

    err = 0;

    for(i = 0; i < 256; i++)
    {
        u8tmp = (uint8_t)i + 3;

        /* Single Byte Write (Two Registers) */
        while(I2C_WriteByteTwoRegs(I2C0, g_u8DeviceAddr, i, u8tmp));

        /* Single Byte Read (Two Registers) */
        u8data = I2C_ReadByteTwoRegs(I2C0, g_u8DeviceAddr, i);
        if(u8data != u8tmp)
        {
            err = 1;
            printf("%03d: Single byte write data fail,  W(0x%X)/R(0x%X) \n", i, u8tmp, u8data);
        }
    }

    printf("\n");

    if(err)
        printf("Single byte Read/Write access Fail.....\n");
    else
        printf("Single byte Read/Write access Pass.....\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简单的读写操作是很好用。

网友:
库函数写的通俗易懂,好用,比什么都好。

网友:
不需要自己重写,确实很好用。

网友B:
不过,若是自己的模拟I2C,可以各个平台随意移植,也不错

网友A:
每一个模块都有自己的时钟开关。

网友A:
那么关闭这个时钟开关是否就是断掉了这个模块的供电呢?

网友C:
库函数写的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