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一般的buck,或者boost电路,如何计算最佳频率点?

楼主(2024-02-06):
一般的buck,或者boost电路,如何计算最佳频率点?电感是根据电感实际计算,电容呢?如果要讲效率,电感值的选择,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写段代码吧,主要的函数如下:
best_working_frequency=fun(volume, temperature_rise, cost,…)

限制fun里头的变量就可以了
计算量不大也不小:
volume包括,磁性元器件体积,支撑电容体积,散热片体积,……;
温升包括,主功率器件温升,磁性器件温升,电容温升,…;
成本:主要器件的成本

网友B:
理论上,什么频率都可以做接近100%效率的,但是实际要考虑各种问题,如果芯片的频率固定的,则根据这个频率、输入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来适配电感电容。如果是频率可调的,则先确定一个合适的频率(要综合考虑哦),再按上述原则处理。

网友C:
比算计最佳老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