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中断向量表定位不过去?

楼主(2024-02-07):
如图所示,所有配置都更改了,但是中断向量地址还是0x08000149并没有改为0X08005000+的地址,还有那么需要更改吗?这是哪里出BUG了?

网友A:
检查Boot引脚设置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向量表地址配置问题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楼主:
BOOT引脚应该咋样设置,这个是软件吧,还和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D(2024-03-20):
确保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在正确的位置,通常在芯片的起始地址处

网友E:
在STM32F103中,中断向量表通常位于0x0800 0000的地址处。你看看地址对不对

网友F:
检查编译器的设置,确保中断向量表被正确地放置在目标地址

网友G:
在Keil或者IAR等集成开发环境中,需要设置正确的链接脚本以确保中断向量表的正确定位

网友H:
建议检查软件配置文件,确认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和大小设置正确

网友I:
在STM32CubeMX或者其他软件工具中,需要正确配置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和大小。

网友J:
估计是你的向量表设置错误了吧

网友K:
一般不都是以整除4好像就可以

网友L:
这个你仿真一下看看具体的地址?

网友M: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向量表地址不对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