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G401串口配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2-07):
#21ic问答#

在配置N32G401串口的时候发现TX输出的电压值只有1.3V,不过传输的数据是正确的,这输出电压正常吗?因为芯片接的电源是3.3v,别的引脚都是输出3.3V的,就是这个TX引脚只有1.3v,百思不得其解,各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以及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这个是用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波形,一切到3.3V的coms就变成低电平了。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网友B:
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C:
检查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E:
检查是否有其他功能配置冲突,可能有其他功能配置在相同的引脚上,导致输出不正常。

网友E:
当芯片供电电压是3.3V时。TX引脚输出1.3V的情况并不正常

网友F:
通信正常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