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G1K08

楼主(2024-02-07):
STC8G1K08有什么功能

网友A:
内核

• 超高速 8051 内核(1T),比传统 8051 约快 12 倍以上

•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

• 16 个中断源,4 级中断优先级

• 支持在线仿真

工作电压

• 1.9V~5.5V

• 内建LDO

工作温度

• -40℃~85℃

Flash 存储器

• 最大 17K 字节 FLASH 空间,用于存储用户代码

• 支持用户配置 EEPROM 大小,512 字节单页擦除,擦写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

• 支持在系统编程方式(ISP)更新用户应用程序,无需专用编程器

• 支持单芯片仿真,无需专用仿真器,理论断点个数无限制

SRAM

• 128 字节内部直接访问 RAM(DATA)

• 128 字节内部间接访问 RAM(IDATA)

• 1024 字节内部扩展 RAM(内部 XDATA)
时钟控制

• 内部高精度IRC(4MHz~36MHz,ISP 编程时可进行上下调整,还可以用户软件分频到较低的频率工作, 如100KHz)

– 误差±0.3%(常温下 25℃)

– -1.38%~+1.42%温漂(全温度范围,-40℃~85℃)

– -0.88%~+1.05%温漂(温度范围,-20℃~65℃)

• 内部 32KHz 低速 IRC(误差较大)

• 外部晶振(4MHz~36MHz)和外部时钟
复位

• 硬件复位

• 上电复位(在芯片未使能低压复位功能时有效)

• 复位脚复位。出厂时P5.4 默认为I/O 口,ISP 下载时可将P5.4 管脚设置为复位脚(注意:当设置P5.4 管脚为复位脚时,复位电平为低电平)

• 看门狗溢出复位

• 低压检测复位,提供 4 级低压检测电压::2.0V、2.4V、2.7V、3.0V

• 软件复位

• 软件方式写复位触发寄存器

中断

• 提供16 个中断源:INT0(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INT1(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INT2(只支 持下降沿中断)、INT3(只支持下降沿中断)、INT4(只支持下降沿中断)、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 器2、串口1、串口2、ADC 模数转换、LVD 低压检测、SPI、I2C、比较器、PCA/CCP/PWM

• 提供 4 级中断优先级

• 时钟停振模式下可以唤醒的中断:INT0(P3.2)、INT1(P3.3)、INT2(P3.6)、INT3(P3.7)、INT4(P3.0)、T0(P3.4)、 T1(P3.5)、T2(P1.2)、RXD(P3.0/P3.6/P1.6)、RXD2(P1.0)、CCP0(P1.1/P3.5)、CCP1(P1.0/P3.6)、CCP2(P3.7)、 I2C_SDA(P1.4/P3.3)以及比较器中断、低压检测中断、掉电唤醒定时器唤醒

数字外设

• 3个 16 位定时器:定时器 0、定时器 1、定时器 2,其中定时器 0 的模式 3 具有 NMI(不可屏蔽中断)功能,定时器 0和定时器 1 的模式 0 为 16 位自动重载模式

• 2个高速串口:串口 1、串口 2,波特率时钟源最快可为 FOSC/4

• 3组16位PCA模块:CCP0、CCP1、CCP2,可用于捕获、高速脉冲输出,及6/7/8/10位的PWM输出

• SPI: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以及主机/从机自动切换

• I2C: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模拟外设

• 超高速ADC,支持10位精度15通道(通道0~通道14)的模数转换

• ADC的通道15用于测试内部参考电压(芯片在出厂时,内部参考电压调整为1.19V,误差±1%)

• 比较器,一组比较器(比较器的正端可选择CMP+端口和所有的ADC 输入端口,所以比较器可当作多路 比较器进行分时复用)

• DAC:3 路PCA/CCP/PWM 可当3 路DAC 使用

GPIO

• 最多可达 18 个 GPIO: P1.0~P1.7、P3.0~P3.7、P5.4~P5.5

• 所有的 GPIO 均支持如下 4 种模式:准双向口模式、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模式、高阻输入模式

• 除P3.0和P3.1外,其余所有I/O口上电后的状态均为高阻输入状态,用户在使用I/O口时必须先设置I/O口模式

• 另外每个I/O均可独立使能内部4K上拉电阻

封装

• TSSOP20、QFN20、SOP16、SOP8、DFN8

二、STC8G1K08系列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由于STC8G1K08系列单片机具有丰富的外设模块和强大的控制能力,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智能仪表、工业自动化、电机控制、智能家居等领域。例如,在智能仪表中,STC8G1K08单片机可以通过对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实现仪表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STC8G1K08单片机可以实现对生产线的实时监控和控制,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三、STC8G1K08系列单片机的开发环境

为了方便用户进行开发和调试,STC8G1K08系列单片机提供了完善的开发环境。开发者可以使用STC-ISP软件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同时还可以使用ISP在线编程功能,方便快捷地进行程序的修改和升级。此外,STC8G1K08系列单片机还支持Keil C51编译器,方便用户进行程序的编写和调试。

四、STC8G1K08系列单片机的未来发展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嵌入式系统领域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STC8G1K08系列单片机作为一款优秀的超高速8051内核单片机,未来将继续发挥其高性能、高可靠性的优势,不断升级和完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宏晶也将继续推出更多优秀的单片机产品,为用户提供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五、总结

宏晶STC8G1K08系列超高速8051内核(1T)单片机IC方案以其卓越的性能和丰富的功能,成为了许多工程师的首选方案。该系列单片机具有高可靠性、低功耗、高性能、高集成度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智能仪表、工业自动化、电机控制、智能家居等领域。同时,宏晶提供了完善的开发环境,方便用户进行开发和调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STC8G1K08系列单片机将继续发挥其优势,不断升级和完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