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一款多功能功放板的深度使用

楼主(2024-02-0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前面曾对功能板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见网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8802&page=1#pid13910790

这次再对它的扩展用法加以介绍,以说明其高性价比的特点。
1.拆件使用
在入手该功能板时,其价格大致为6元左右。
那你可以去查询一下TF卡座、数码管、功放模块、MP3播放模块等价格都是与它不相上下,如果你要是买散件来组装同样功能模块,价格绝对要超过它。
反过来,将其拆为零件来使用也绝对是廉价的。
如果你嫌这样用比较麻烦,那就看看该如何进行整体上的功能利用吧!
2.充当充电器
在功能板上配有锂电池接口,利用它可将USB接口所提供的5V的电源来向锂电池充电。这就省去了购置锂电池充电器的费用。
由图2和图3可知,在充电器整体的功耗为0.07W,而在充电时整体功耗则达到了1.6W,说明充电效果是明显的。

图1充电器

图2充电前

图3充电过程中

此外,还可以把太阳能板的电能,由它来实现锂电池的充电处理及播放。

图4 太阳能供电

3.提供电平信号
许多开发板都以USB接口来供电,但为用户提供电平信号的却很少,由此需要自行加以解决。
而在功能板上,由于提供了3个LED接口,且是一直提供高、低电平的,为此可以掌握逻辑电平信号来使用。
此外,在不使用锂电池接口充当的情况下,还可充当电源接口来使用。
4.充当彩灯驱动器
对于低频通道,除了连接扬声器外,还可以外接彩灯以烘托环境氛围,此时彩灯会伴随音量的高低而偏偏起舞。

图5 驱动彩灯

5. 充当功放
对于没有功放功能的电脑,可利用功能板的音频接口来引入外部信号,再经功能来驱动扬声器来播放。
6. 按键控制
功能板通过了2种播放控制方式,一是使用遥控器,另一则是使用按键接口。
对于一个简单的按键接口,它是如何来进行功能选择、先后选择及FM搜索存储的呢?
对于这个功能板是采用电位判别的方法来实现的,即不同的电位对应不同的功能。
其按键接口,所对应的按键功能如图6所示。

图6  按键电路

其具体的用法为:
首先使用K1键来选取工作模式,即音频播放、LINE及FM调频广播。
若是音频播放,则可用K3/K4键来选择播放前一首还是播放下一首;
若选取FM调频广播,则需要按K2来进行一次自动搜索存储,在完成自动搜索存储后,接口用K3/K4键来选择播放前一个或是下一个频道来播放;为对于LINE模式,则要用音频线来连接音频接口和外部的输出信号接口,置于播放内容的下载则是在信号输出端来控制。
7. 数码管的所用
功能板上使用的显示器件型号是6SD-阴,即它是一款共阴极数码管。但它与常规的数码管又有些不同,即除了显示数值外,它还配有一些说明提示,如说明存储类型的USB和SD,以及说明工作模式的MP3和FM,还有说明工作状态的播放与暂停。
在需要时,完成可以将该显示器件拆下以供它用。
那这个有7个引脚的器件该如何来使用呢?
经实际测试,其引脚的连接关系如图7所示。

图7 连接关系

这样在使用该器件时,就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显示的问题了。

演示视频:

电子垃圾变废为宝,通过功放板的各个功能模块的合理使用,最大程度的发挥板子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