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的低端单片机AD能到8位吧

楼主(2024-02-10):
手册看到都是10位12位的,但是很多数据都没有。如果我拿来当8位的用,是不是几乎都没问题。
比如下面的型号:CH32V003、CH32X035、PY32F002A、PY32F040这四个料

网友A:
我用STC8H系列12位ADC就真的是12位精度的。我用一个线性很好的16位DAC扫描其全量程,精度优于12位。相同的方法测试STM32F103的12位ADC则精度很差。

xch
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C8H系列12位ADC就真的是12位精度的。我用一个线性很好的16位DAC扫描其全量程,精度优于12位。相同的 ...

国产低端的有试过吗?
比如 CH32V003 CH32X035 PY32F002A PY32F040 还有航顺什么的一堆030

网友B:
国产做的也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STC8H系列12位ADC就真的是12位精度的。我用一个线性很好的16位DAC扫描其全量程,精度优于12位。相同的 ...

请把测试电路原理图贴出来看看,还有软件的adc参数设置,STM32不应该这么差

网友D:
PY32F002A我用过,但是没详细测试过,只是用PY32F002A做过一个内阻仪,百度搜  基于PY32F002A单片机版电池內阻测仪 就能找到。

感觉比STM32F030F4P6的ADC差点,8位应该还是有的,就这不到5毛的价格绝对值,我个业余爱好者都买500片囤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低端的有试过吗?
比如 CH32V003 CH32X035 PY32F002A PY32F040 还有航顺什么的一堆030 ...

厂家太多,没有精力一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