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cubemx配置时钟会生成的LL库的system clock函数会有 LL_FLASH_SetLatency(LL_FLASH_LATENCY_5),whil

楼主(2024-02-10):
用cubemx配置时钟会生成的LL库的system clock函数会有 LL_FLASH_SetLatency(LL_FLASH_LATENCY_5),while(LL_FLASH_GetLatency()!= LL_FLASH_LATENCY_5) { },while (LL_PWR_IsActiveFlag_VOS() == 0) { }导致硬件仿真时main函数无法进入。想问一下这几个为什么会卡住程序,以及如何避免第三个函数的出现。(官网下的程序可以正常跑)

网友A(2024-03-21):
LL库中的这些函数和循环用于配置和等待系统时钟和电源的稳定状态。在硬件仿真时,可能会出现这些函数导致程序卡住的情况。

网友B:
函数和循环用于配置和等待Flash存储器的访问延迟设置

网友C:
其实你可以仿真看看的,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D:
循环用于等待电源调节器的稳定状态。在仿真时,可能不需要等待电源调节器的稳定状态。

网友E:
你可以尝试在仿真时跳过这个循环,或者在仿真时使用较小的电源调节器设置

网友F:
为了避免这些函数在仿真时导致程序卡住,你可以在仿真时跳过这些函数和循环,或者根据仿真环境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友G:
我觉得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有出入是正常的,仿真是理想状态下

网友H:
确保你的仿真环境与官方示例程序的环境相似,包括仿真器、仿真器设置、仿真器驱动程序等

网友I:
我觉得是不是缺一个函数啊,就是system_init()这个函数啊

网友J:
你用HAL呗,HAL比较简单而且还容易使用

网友K:
LL库中的这些函数和宏用于配置和初始化微控制器的内部Flash存储器和电源管理模块。在使用这些函数时,可能会出现程序卡住的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Flash存储器的配置不正确或者电源管理模块的状态未正确设置

网友L:
在初始化阶段,微控制器的Flash存储器需要根据时钟频率设置合适的延迟以确保正常工作。如果这些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Flash存储器读取错误或写入错误,从而导致程序卡住或出现异常。

网友M:
while (LL_PWR_IsActiveFlag_VOS() == 0) { }:这个函数用于等待电源管理模块的VOS标志位被设置。VOS标志位表示电压调节器的输出级别是否已经稳定。如果电源管理模块的状态未正确设置,可能会导致程序在这里卡住。

网友N:
如果想解决,确保使用的时钟配置和电源管理配置与你的硬件环境相匹配。例如,时钟频率、电压调节器的输出级别等需要根据硬件规格进行正确设置

网友O:
建议使用的LL库版本和官方示例程序中使用的版本一致,有时不同版本的库可能会有不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