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CPD问题-PD状态机被包在了lib里面,如何修改在程序运行中修改申请档位呢。

楼主(2024-02-10):
UCPD问题-PD状态机被包在了lib里面,如何修改在程序运行中修改申请档位呢。

网友A(2024-03-18):
直接修改库内部的状态机是不推荐的,因为这可能破坏库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然而,你仍然可以通过库提供的接口或回调函数来在程序运行时修改申请档位。

网友B:
建议修改接口文件或是回调函数进行程序优化

网友C:
在处理UCPD(USB Type-C Power Delivery)的应用中,PD状态机通常被包含在库中,但你仍然可以在程序运行时修改申请的电源档位

网友D:
库通常会提供API来允许你在程序运行时修改PD状态机的状态

网友E:
你可以查阅库的文档,找到相应的API函数,然后在程序中调用这些函数来修改申请的电源档位

网友F:
如果库中没有提供直接的API来修改电源档位,你可以尝试自行控制PD状态机

网友G:
一般通过了解PD协议和状态机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编写代码来手动控制状态机的状态,从而实现修改申请的电源档位

网友H:
在程序中,你可以设置事件触发机制,当某些条件满足时,触发修改电源档位的操作

网友I:
这可以通过中断、定时器或其他事件触发方式来实现。

网友J: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你可以尝试联系库的开发者或相关技术支持团队,询问他们是否有提供修改电源档位的接口或者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K:
建议找些例程,看看人家的例程怎么写的,可以直接通过例程修改的

网友L:
需要注意的是,修改PD状态机的状态可能会涉及到PD协议的复杂性和安全性,因此在进行修改时需要谨慎操作,确保符合PD协议的规范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