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IDLE标识被自动清除

楼主(2024-02-10):
我现在有一段STM32F407的程序,我写了串口收发的程序,但我发现每次stm32接收完数据后IDLE标识被自动清除了,但我看手册要清除IDLE必须读SR、读DR才能清除呀,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IDLE自动清除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你在使用STM32的HAL库或底层驱动,这些库可能在底层进行了处理,以确保IDLE标志被及时清除。这是库函数设计的一部分,目的是简化用户的操作,让用户更专注于业务逻辑而不必过多关心底层细节。

网友B:
HAL库确实不用SR和DR清

网友C:
接收空闲(IDLE)标志通常在接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后会被自动清除。这是UART模块的正常行为,不需要额外的读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