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如下:

楼主:
实现原理说,因为元器件有差异性,会有一个先导通,如果是现实中搭电路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比较玄学,完全看概率,但是我仿真时发现,情况不对啊,仿真用的同一个元器件不会有差异,肯定是可复用的,但是仍然可以实现振荡,仿真电路如下:
![](data:image/png;base64,********)
在仿真时的波形如下:
上图是输出的总览
下图细节:
![](data:image/png;base64,*******************************************)
波形中出现了从基本重合的线产生了分歧,这种情况是反馈引起的吗,在输出端vo1和vo2波形中有一大段是RC充电曲线,按道理应该会维持这种状态,但是后面就开始振荡了,实在想不通造成分歧的原因,因为这和网上所说的元件总会有差异的情况并不吻合啊,感觉还是反馈造成的,还望有朋友可以给点思路,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