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如何在Flash中运行

楼主(2024-02-11):
GD32如何在Flash中运行

网友A(2024-04-16):
程序不就是在flash里的吗

网友B:
一般来说,你需要了解GD32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链,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来编译和烧录程序

网友C:
你看看你的GD32有没有boot引脚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用指针跳转到外部的flash进行程序运行的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例程吧,把程序放在W25Q32里都是可以的

网友F:
要在GD32微控制器上运行程序,你需要将程序编译成适合GD32的二进制文件,然后将其烧录到Flash存储器中

网友G:
需要了解GD32的Flash存储器的特性和使用方法才可以哦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看看ST的,一般ST的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I:
你用的GD的芯片是那款啊?看看是否支持呗

网友J:
我建议如果内部flash够用,就不要考虑用外部flash这么操作了

网友K:
把程序写入fash,设置flash启动,完事!

网友L:
你是想表达什么?程序本身就是在flash中啊,还是说你是想问怎么从外部flash启动?

网友M:
Flash运行的话实际上速度会慢很多,完全没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