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如何在ARM中运行

楼主(2024-02-11):
GD32如何在ARM中运行

网友A:
ARM?RAM?SRAM?SDRAM?DDR?

网友B:
你是不是想问“如何使用Keil-MDK开发GD32”
如果是的话,就得安装GD32器件包:https://lceda001.feishu.cn/wiki/Yl6mwgNQiiwolrkqBbscxk45nFb
之后新建工程、选择器件、设置分组、添加文件、定义宏和设置头文件路径、……就和开发STM32类似

网友C(2024-04-30):
你这个问题感觉没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