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带32bit 定时器pwm 80MHz以上输入的便宜单片机

楼主(2024-02-14):
如题,引脚不需要很多,找了便宜的没有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场合上,要求不高一定要支持国产,如果是安全方面的就要用安全稳定的。

网友B:
主要看便宜如何定义。FCM32F030支持200MHz分辨率的PWM,1.8~5.5V供电,程序兼容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便宜如何定义。FCM32F030支持200MHz分辨率的PWM,1.8~5.5V供电,程序兼容ST。 ...

最多2块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便宜如何定义。FCM32F030支持200MHz分辨率的PWM,1.8~5.5V供电,程序兼容ST。 ...

但是这个看定时器也是16bit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看定时器也是16bit啊

定时器2是32位,写16位是与ST兼容。兼容F031,ST F031的规格就是带一个32位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看定时器也是16bit啊

价格没问题

网友C:
为什么需要32bit的计数器,那mod要多大?周期得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需要32bit的计数器,那mod要多大?周期得多长?

只要输入频率足够高。mod大也无所谓啊,占空比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2是32位,写16位是与ST兼容。兼容F031,ST F031的规格就是带一个32位定时器。 ...

看了下,是与stm32f042兼容的,那么有个问题,带互补的有推荐吗,就是上面的要求,带互补死区的

网友D:
32位的PWM输出的单片机比较少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是与stm32f042兼容的,那么有个问题,带互补的有推荐吗,就是上面的要求,带互补死区的 ...

TIM1支持互补,但为16位;TIM2不支持互补,为32位。

网友E:
引脚不多一般定位为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1支持互补,但为16位;TIM2不支持互补,为32位。

是的,32bit没有互补

网友F:
互补……不是电机就是电源,不管哪种都是16位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互补……不是电机就是电源,不管哪种都是16位绰绰有余

如果说频率要求可调范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