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SMBus设备可以直接用iic的库吗?

楼主(2024-02-15):
用iic跑了一下目前没发现明显的bug

网友A:
SMBUS 和 I2C的电气规格是不一样的。SMBUS的高(>2.1V)低(<0.8V)电平门限是绝对值.
I2C是和电压成正比例的。所以还有一些电平转换芯片的产生

网友B:
那就是不能通用吗?

网友C:
这个不能直接用的,电平标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