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和3232的V+是接电容再接电源吗

楼主(2024-02-15):
232和3232的V+,应该怎么接,jlc找的各个牌子的是V+接电容然后接地,网上找的是接电容接电源

楼主:
美信的一个也是接电源,但是其它厂,打max3232的又接的是地

网友A:
第一个图没有全貌,没有芯片型号,没有管脚号。

网友B:
用哪家的芯片,看哪家的芯片资料。

网友C:
都可以,没有区别。

网友D:
按手册的图接就可以了。要知道为什么,可以了解一下开关电容。

网友E:
看手册,一般接电源或者接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