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8路PWM输出

楼主(2024-02-16):
如果想在运行过程中关闭某一路PWM输出,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定三个二进制的数字为控制输出

网友B:
设置PWM为0(高电平为0),不行吗?不确定

网友C:
停止生成PWM信号的定时器

网友C:
关闭PWM通道-重置PWM通道配置-断开PWM输出引脚

网友D:
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闭PWM输出的基本步骤是类似的:停止PWM生成,关闭相关通道,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配置或初始化步骤。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直接关闭的。

网友F:
1.直接给满设置值,让它输出高电平or 低电平
2.关闭PWM通道

网友G:
直接设置满值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