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今天逛到个三端子电容

楼主(2024-02-16):
要保证两端电容相同这种制作难度大吗

网友A:
三端电容是不是指可调电容?就是中间有一个脚可以滑动的。请问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端电容是不是指可调电容?就是中间有一个脚可以滑动的。请问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电容。 ...

他说的应该是模拟电路用的比较多的那种

网友C:
都是有误差的,我觉得制作估计会很大

网友D:
你想要这种电容?两端一样的话,可以用LCR测测,然后就行了吧

网友E:
什么电路啊,对电容的精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F:
一般都是相近,完全一样的话估计不行吧

网友G:
感觉会难度很大,感觉不能完全相同吧

网友H:
在电路设计和制造中,要求两端电容相同并不一定会增加制作难度,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注意和精确度

网友I:
选择相同的材料和工艺来制作电容可以有助于确保它们的参数相似

网友J:
如果电路对电容值的精确匹配要求很高,可能需要更严格的工艺控制和测试流程来确保电容值的一致性

网友K:
在制造完成后,可能需要更多的调试和测试来验证电容的匹配性。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网友L:
两个引脚连接电容的两极,第三个引脚是用于连接电容的外壳或者是某种其他功能。
电容器的实际值可能会在标称值的一定范围内波动,这就是电容器的公差。为了确保两端电容相同,最好选用公差较小的电容器

网友M:
一般会很难,但是实验室估计会很简单的制造出来吧

网友N:
批量生产的一定会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