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LVGL(8.3)+FreeRTOS+软件分层设计

楼主(2024-02-17):
STM32F429 LVGL(8.3)+FreeRTOS(FreeRTOS V10.4.6)+软件分层设计
GD32F427 LVGL(8.3)+FreeRTOS(FreeRTOS V10.4.6)+软件分层设计

应用层:主要编写应用方面的,如功能实现等,实现的串口收发(演示),驱动层:各种外设软件层,应用层与驱动分离方式使用指针函数和回调函数分开
标准库层:仅STM32标准库或GD32库
中间层:LVGL,FreeRTOS,同理也软件与驱动分层。 使用systick定时器作为时钟节拍。
每一层都使函数指针

// 函数指针变量,保存任务调度的函数地址
void (*usartTakeFunCb)(uint8_t *data,uint16_t datalen);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注册任务调度回调函数
* @param pFunc, 传入回调函数地址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

void usart1TakeCb(void(*pFunc)(uint8_t *data,uint16_t datalen))
{
        usartTakeFunCb = pFunc;
}

应用层:实现的串口收发(演示)
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048
单次接收最大量:256
串口接收:DMA+空闲中断+双指针+双环形缓冲区
串口发送:DMA+发送中断+双指针+双环形缓冲区

#define UARTx_RX_SIZE   2048                 //接收缓冲区长度
#define UARTx_TX_SIZE   2048                //发送缓冲区长度
#define UARTx_RX_MAX    256                        //单次接收最大量
#define UARTx_TX_MAX    256                        //单次接收最大量
#define SE_PTR_NUM      10                        //se指针对结构体数组长度

typedef struct{
    uint8_t *start;                                         //start用于标记起始位置
    uint8_t *end;                                        //end用于标记结束位置
}LCB;                        //se 指针对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RxCounter;        //累计接收数据量
        uint16_t TxCounter;
        uint16_t TxState;
        LCB RxLocation[SE_PTR_NUM];        //se指针对结构体数组
        LCB *RxInPtr;                        //IN指针用于标记接收数据
        LCB *RxOutPtr;                        //OUT指针用于提取接收的数据
        LCB *RxEndPtr;                        ////IN和OUT指针的结尾标志

        LCB TxLocation[SE_PTR_NUM];        //se指针对结构体数组
        LCB *TxInPtr;                        //IN指针用于标记发送数据
        LCB *TxOutPtr;                        //OUT指针用于提取发送的数据
        LCB *TxEndPtr;                        ////IN和OUT指针的结尾标志

        USART_InitTypeDef usart;
        DMA_InitTypeDef  dmatx;
        DMA_InitTypeDef  dmarx;

}Usartx_Control_Block;

extern uint8_t Usart1_RxBuffer[UARTx_RX_SIZE];      //串口1接收缓冲区
extern uint8_t Usart1_TxBuffer[UARTx_TX_SIZE];      //串口1发送缓冲区
extern Usartx_Control_Block  usart1;                                                               //串口控制结构体

串口驱动层接收: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发送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
        //空闲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1->SR;                       //清中断
                USART1->DR;                       //清中断
                usart1.RxCounter +=((UARTx_RX_MAX+1)-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2));
                usart1.RxInPtr->end = &Usart1_RxBuffer[usart1.RxCounter - 1];

                usart1.RxInPtr++;
                if(usart1.RxInPtr == usart1.RxEndPtr)
                {
                        usart1.RxInPtr = &usart1.RxLocation[0];
                }
                if(UARTx_RX_SIZE - usart1.RxCounter < UARTx_RX_MAX){
                        usart1.RxInPtr->start = Usart1_RxBuffer;
                        usart1.RxCounter = 0;
                }else{
                        usart1.RxInPtr->start = &Usart1_RxBuffer[usart1.RxCounter];         //标记接位置
                }

                DMA_Cmd(DMA2_Stream2, DISABLE);     //关闭DMA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2, UARTx_RX_MAX+1);
                DMA2_Stream2->M0AR = (uint32_t)usart1.RxInPtr->start;
                DMA_Cmd(DMA2_Stream2, ENABLE);     //打开DMA
        }
}

串口驱动层发送:
void Usart1_Txdata(uint8_t *tdata,uint16_t datalen)
{

if((UARTx_TX_SIZE - usart1.TxCounter) >= datalen) //发送空间大于等于发数据
        {
                usart1.TxInPtr ->start = &Usart1_TxBuffer[usart1.TxCounter];
        }else
        {
                usart1.TxCounter = 0;        //发送空间小于发送数据,清0
                usart1.TxInPtr->start = Usart1_TxBuffer;
        }

        memcpy(usart1.TxInPtr ->start,tdata,datalen);        //数据拷贝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7) != DISABLE);        //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7,datalen);                        //设置数据传输长度

        usart1.TxCounter += datalen;        //统计每次发送量
        usart1.TxInPtr ->end = &Usart1_TxBuffer[usart1.TxCounter-1];//标记end位,为下次作准备
        DMA2_Stream7->M0AR  = (uint32_t)usart1.TxInPtr->start;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7, UARTx_TX_MAX);
        usart1.TxInPtr++;
        if(usart1.TxInPtr == usart1.TxEndPtr){
                usart1.TxInPtr = &usart1.TxLocation[0];
        }
}

void Usart1_Event(uint8_t *data,uint16_t datalen)//任务事件入口
{
        Usart1_Txdata(data,datalen);
}

void Usart1_Taskapp(void)
{
        usart1TakeCb(Usart1_Event);//任务事件回函数入口地址
}

串口任务函数:
void usart1_take(void)
{
        if(usart1.RxOutPtr != usart1.RxInPtr)
        {
                usartTakeFunCb(usart1.RxOutPtr->start,(usart1.RxOutPtr->end - usart1.RxOutPtr->start+1));

                usart1.RxOutPtr++;
                if(usart1.RxOutPtr == usart1.RxEndPtr)
                {
                        usart1.RxOutPtr = &usart1.RxLocation[0];
                }
        }

        if((usart1.TxOutPtr != usart1.TxInPtr) &&( usart1.TxState == 0))
        {
                usart1.TxState = 1;

                DMA_Cmd(DMA2_Stream7,ENABLE);

                usart1.TxOutPtr++;
                if(usart1.TxOutPtr == usart1.TxEndPtr)
                {
                        usart1.TxOutPtr = &usart1.TxLocation[0];
                }

        }
}
延时函数: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WT初始化配置
* @param
* @return
*  使用JLINK和STLINK烧写程序,不能对DWT复位,要手动复位,用DAP烧写可以正常
***********************************************************
**/
void Delay_Init(void)
{
        /* 关闭 TRC */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 打开 TRC */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 关闭计数功能 */
        DWT->CTRL &= ~DWT_CTRL_CYCCNTENA_Msk;
        /* 计数清零 */
        DWT->CYCCNT = 0;
        /* 打开计数功能 */
        DWT->CTRL |= DWT_CTRL_CYCCNTENA_Msk;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微秒级延时函数
* @param nUs,最大延时时间( 2^32 / 内核主频 ) * 10^6 us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ickStart = DWT->CYCCNT;

        /* 转换为nUs对应的时钟跳动次数*/
        nus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延时等待 */
        while((DWT->CYCCNT - tickStart) <nus);

}

/**
***********************************************************
* @brief 毫秒级延时函数
* @param nMs,延时时间n毫秒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nms)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ms; i++)
        {
                Delay_us(1000);
        }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
//  * @brief  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SysTick
//  * @param  无
//  * @retval 无
//  */
//void Delay_Init(void)
//{
//        /* SystemFrequency / 1000    1ms中断一次
//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0 1us中断一次
//         */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
//                /* Capture error */
//                while (1);
//        }
//}

///**
//  * @brief   us延时程序,10us为一个单位
//  * @param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nTime: Delay_us( 1 ) 则实现的延时为 1 * 10us = 10us
//  * @retval  无
//  */
//void Delay_us(__IO uint32_t nTime)
//{
//        TimingDelay = nTime;

//        while(TimingDelay != 0);
//}

///**
//  * @brief  获取节拍程序
//  * @param  无
//  * @retval 无
//  * [url=home.php?mod=space&uid=93590]@Attention[/url]  在 SysTick 中断函数 SysTick_Handler()调用
//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        if (TimingDelay != 0x00)
//        {
//                TimingDelay--;
//        }

[payamount]1.00[/payamount]
[pay]STM32F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PfiWYPSW1u2hz2pub1HDA?pwd=sqba
提取码:sqba

GD32F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dzGtWxEz-U8JPs8iQaJKg?pwd=5rr3
提取码:5rr3

[/pay]

网友A(2024-04-02):
用户需要对中间层的驱动进行处理吗

网友B:
发送缓冲区的大小可以动态进行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缓冲区的大小可以动态进行调整吗

固定好了,一包数据最大是256,缓冲区2048,觉得上,可自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需要对中间层的驱动进行处理吗

中间层主要是做一些逻辑处理的,把接口做好了,就放在应用层使用的。这个只是框架

网友C:
我晕,还要付费才能看。

网友D:
无论是什么应用都是这样分层的吗

网友E:
这两种单片机的设计理念应该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种单片机的设计理念应该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只是不同MCU

网友F:
感觉这种分层方式有点像是以太网的分层

网友G:
软件的分层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呢

网友H:
纳尼,还得付费才能看。

网友I:
LVGL 是一个开源的嵌入式GUI库,适用于微控制器和处理器。
它轻量级、开源、易于使用,支持多平台,包括 STM32。

网友J:
FreeRTOS 是一个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它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任务调度、时间管理、内存管理等功能。

网友K:
还有付费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