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220v转正负24v线性电源方案推荐

楼主(2024-02-17):
纹波小于1mV,功率我25w以上

网友A:
得用两级稳压

网友B:
使用环形变压器(功率大、漏磁低、噪声小),线性稳压。正负24V线性电源25W以上,纹波小于1mV,你会发现不容易做到的。
HIFI功放那么昂贵要做到这个要求都很难(即功放输出24V 纹波1mV以下,信噪比SN接近-90dB了,这个要求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网友C:
1MV的文波要求是比较高的了。

网友D:
应该没有这样的东西吧,。。。。

网友E:
对50Hz的纹波抑制,固定负载情况下(比如电阻负载)做到1mV,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1mV 做不到的
你什么设备啊 需要这么娇贵的供电?

网友G:
用电池做滤波,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