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芯片选型求助

楼主(2024-02-17):
有一个新项目,准备使用NFC来实现双向通信(一主一从 )NFC读写芯片(这个做主机)
1、尺寸<=3*3mm
2、传输速率>=10kbyte
3、功耗尽可能低
4、I2C接口(实在没有 也可以是SPI  UART)
5、通信距离10mm以内
6、国产芯片优先(价格敏感)、

NFC动态标签芯片
1、尺寸<=5*5mm
2、传输速率>=10kbyte
3、功耗尽可能低
4、I2C接口
5、通信距离10mm以内
6、国产芯片优先(价格敏感)、

网友A:
2.4G芯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芯片不行吗

2.4G还要配对,具体使用距离都很近,所以当前是NFC看起来最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还要配对,具体使用距离都很近,所以当前是NFC看起来最合适

2.4G 通信距离可以调得很近,想多近都行。 可以设置小发射功率,降低接收器增益。设计近场耦合天线等。比NFC 灵活多了。BOM 成本可能还比NFC低,主要缺点是多个晶体成本和尺寸,天线肯定比NFC小。

网友B:
楼主,方便沟通一下,我们做了几年nfc方案 VX18126549733

网友C(2024-03-22):
都NFC了,这个10mm感应距离要求太低了

网友D:
楼主最后选择哪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