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解电容的耐压值会影响压降吗?

楼主(2024-02-17):
原理图,PCB,看着都没问题,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压降,大佬说是我一个电解电容的耐压选太高了,换个50V的就行。为什么耐压值会影响压降啊?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了,不过耐压不应该越大越好吗

网友B:
电解电容的耐压值会影响压降

网友C:
在电路中,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决定了它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D:
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压降。

网友E:
其实当电压超过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时,电解电容可能会发生击穿或损坏,导致电路故障

网友F:
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本身不会影响压降,但在选择电容时需要考虑耐压值与其他因素(如容量、内阻等)的匹配,以确保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G:
如果电解电容的耐压值不足以承受电路中的工作电压,就会出现压降问题

网友H: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电解电容所承受的电压应该远远低于其耐压值,以确保电容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I:
如果电压超过了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就会导致电容内部发生击穿,产生大电流,从而引起压降问题

网友J:
建议在设计电路时,需要根据实际工作电压选择合适的电解电容耐压值,以确保电容能够稳定工作,避免压降问题和电路故障

网友K:
一般是会影响,但是估计影响不大

网友L:
你说的耐压值影响压降?应该不影响的吧

网友M:
没注意啊,但是压降肯定内阻能影响,看电容内阻呗

网友N:
电解电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