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4-02-17):
需要上拉电阻: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DS18B20作为OC门输出的设备,必须接上拉电阻以保证电平的稳定性。由于DS18B20的数据线是漏极开路的,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上拉电阻为DS18B20提供电源。即使在接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也建议接上一个上拉电阻以保持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A(2024-04-05):
DS18B20温度传感器需要接上拉电阻。这是因为DS18B20的数据线是漏极开路的

网友B:
根据DS18B20的数据手册,上拉电阻的取值一般在4.7KΩ~10KΩ之间。

网友C:
需要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将数据线拉至高电平,以保证在DS18B20不发送数据时,数据线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电平状态。

网友D:
为了使DS18B20能够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在数据线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在DS18B20输出低电平时,将数据线拉高至逻辑高电平,以便单片机等控制器能够正确读取数据。

网友E:
上拉电阻可以提高单总线通信的稳定性,减少误码率

网友F:
DS18B20是一种数字温度传感器,它通过1-Wire总线进行通信。这种总线的数据线是漏极开路(Open Drain)输出,这意味着传感器本身无法将总线拉高到逻辑高电平。

网友G: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H:
上拉电阻的阻值通常根据DS18B20的工作电流和供电电压来选择。在DS18B20的工作电流约为1mA,供电电压为5V的情况下,上拉电阻的阻值应为5V/1mA=5kΩ。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选择4.7kΩ或相近的电阻值作为上拉电阻。

网友I: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数据线是高阻态的,不会自动维持高电平。

网友D:
上拉电阻的值通常在2kΩ到4.7kΩ之间

网友J:
DS18B20是一种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它在工作时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K:
是的,DS18B20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L:
上拉电阻可以提高电平的稳定性, 在总线空闲时,电平能保持为高电平。对于DS18B20这样的开漏输出设备,上拉电阻是必需的。

网友M:
一些微控制器或开发板可能内置了上拉电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置的上拉电阻值在4.7K到10K之间,可以不额外接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N:
为了让总线能够正确地表示逻辑高电平,我们需要外接一个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通常是一个5KΩ的电阻,它连接在总线上,另一端连接到电源正极。

网友O:
在DS18B20的标准接法中,通常会接一个上拉电阻,电阻值通常在4.7K到10K之间。上拉电阻连接在DS18B20的数据引脚和电源之间。

网友P:
对于DS18B20这样的单总线器件,其DQ引脚为开漏模式,因此需要外置上拉电阻。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没有加上拉电阻,DS18B20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出现显示不稳定或无法读数等问题。

网友Q:
DS18B20在数据传输时为漏极开路输出,这意味着在数据线上没有电压,输出状态依赖于外部上拉电阻的配置。

网友E: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在DS18B20不驱动总线时,将总线电平拉高到VCC电平,即逻辑高电平。

网友R:
通常需要在DQ引脚处接一个5-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S:
如果单片机的I/O口已经内置了上拉电阻,那么可以省去外部的上拉电阻。但是为了确保DS18B20的稳定工作,最好还是接入一个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T:
DS18B20是一款单总线数字温度测量芯片,其DQ引脚是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采用漏极开路设计。在这种设计中,如果不接上拉电阻,DS18B20只能输出低电平和高阻态,而不能输出高电平。因此,为了确保DS18B20能够正常输出1,需要在DQ引脚外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U:
当DS18B20需要将总线拉低到逻辑低电平时,它会通过其内部电路将总线拉低。这样,通过控制总线的高低电平变化,DS18B20就能够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V:
上拉电阻的大小通常取决于系统的供电电压和电流消耗

网友W:
上拉电阻的作用主要是为了保证单总线在空闲状态时维持高电平,从而确保DS18B20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X:
上拉电阻还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当DS18B20开路或没有连接时,上拉电阻能够将数据线拉至高电平,从而保护后续电路不受未定义电平的影响。

网友Y:
常的做法是在DQ引脚和电源之间接一个4.7kΩ或10kΩ的电阻,以确保DS18B20正常工作。具体的接法如下:

VDD --电阻(4.7kΩ)-- DQ(DS18B20引脚) --GND

网友Z:
当传感器开路或断开时,上拉电阻能确保数据线处于已知的高电平状态,避免未知状态对后续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I:
合适的上拉电阻可以保证信号的传输效果和系统的功耗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

网友AA: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提高电平的稳定性,如果DS18B20没接电源,则需要数据线强上拉,给DS18B20供电;如果DS18B20接有电源,则需要一个上拉即可稳定的工作。

网友AB:
上拉电阻的取值范围一般在4.7kΩ到10kΩ之间

网友AC:
DS18B20的数据口是漏极开路,因此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AD:
DS18B20的供电电压范围为3V至5.5V,一般使用3.3V或5V电源供电。

网友W:
是的,ds18b20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C:
上拉电阻能够将数据线在高阻抗状态下拉至高电平,保持信号的稳定,这对于单总线通信尤为重要。

网友AE:
DS18B20温度传感器确实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I:
因为DS18B20采用的是单总线通信协议,其数据线是漏极开路输出,意味着在没有数据传输的时候,数据线处于高阻抗状态。

网友AF:
是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通常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B:
这是因为如果不接上拉电阻,DS18B20的数据口只能输出低电平和高阻态,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AG:
DS18B20的信号线(通常为DQ引脚)在无数据传输时呈现高阻态,需要一个上拉电阻将其拉起到电源电压,以确保总线的稳定性。

网友AH:
如果没有外部上拉电阻,数据线将无法维持稳定的高电平状态,这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I:
这样的电阻值既能保证信号的稳定,又能减少功耗。

网友AJ:
DS18B20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K:
一般推荐使用较大的电阻值,例如4.7kΩ左右。

网友S:
具体的电阻值还需要考虑到系统的其他电气特性,如电源电压、数据线的电容等因素。

网友AL:
因为DS18B20是单总线温度传感器,其数据线是漏极开路,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AM:
单总线通信一般也是建议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N(2024-05-06):
查阅DS18B20的数据手册。

网友AO:
上拉电阻的作用主要是确保单总线在空闲时保持在高水平,以确保 ds18b20能正常运作。

网友AP:
信号线需要使用上拉电阻将信号线拉高,确保信号线在空闲状态下为高电平。一般建议使用4.7kΩ的上拉电阻。

网友AQ:
如果DS18B20未连接电源,上拉电阻还能为传感器提供必要的电源支持。

网友AR:
上拉电阻的功能是在高电平的电阻中插入不确定的信号,同时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AS:
Ds18b20是一个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需要连接到运行中的上拉电阻

网友AT:
拉升电阻一般介于4,7kω 至10kω 之间

网友AU:
上拉电阻可以将数据线拉到高阻抗状态的高水平,以保持信号的稳定性,这对于单总线通信尤其重要。

网友AV: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连接拉电阻,ds18b20数据端口只能输出低电阻和高电阻状态,而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AW:
这样的电阻值不仅可以保证信号的稳定性,而且还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AX:
一般建议使用较大的电阻值,例如大约4,7 kω。

网友AY:
单总线通信为了保证IO的状态,一般也是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Z:
上拉阻力的大小通常在2kω 到4。7 kω 之间